[工仪] DIY电表RS485通信线制作

楼主(2019-03-19):
前几个月(1月份)在我爷爷家的时候,在一个单元楼的楼道里面拆了一个电表(长期闲置的),受坛友将智能电表改成功率计的启发,计划好了把电表改功率计的计划。
今天开工,先把连接线制作好,然后我再让我师傅在 淘 宝 上买一个USB转RS485转换器(顺便买一盒热缩套管、一袋LED灯珠、电阻)。
今天下午准备材料时,被我爸爸打扰几次,做就绪工作(线缆剥皮)的时候结果又被我爸爸打扰,就绪工作不得不强制暂停,一直延误了一阵子,刚刚编写帖文的时候又被打扰,让我尽早睡觉(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总被人折腾来折腾去),项目又要陷入失败之中。(Err-01)
制作一个优质一些的线,免得以后使用的时候出现问题。

材料。补光措施有限,见谅

各材料近照
屏蔽线,已经拧好线头。4个线头的接转换器GND(负极)上。

水晶头及其插座,4pin的。从捡来的固定电话上拆的

4芯连接线,前几年拆旧键盘的时候剪的。白色的细线是手机数据线上的(坏掉的)

两芯导线一根,一根套管(这里用两个短的),这导线和套管都是两三年前在基站附近捡的。

电工胶布

好,下面开始制作。
将线套入屏蔽线里面

接着将细线的两端都接在屏蔽线上,拧好线头

套上套管。完成

再把另一个线制作好(这一端是接电表RS485端子的)。

全部制作完成

连接好之后的效果

下一步就是让我师傅帮我买USB转485转换器了
我爸爸看到我准备了这些材料,就问我制作什么,我回答他:电表的RS485串口线。然后问我:做这个干什么?我回答:用USB转换器,转换成RS485串口,接到电表上,再在电脑上打开专用软件(DL/T645-2007国网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修改参数,改成功率计用,测量电器功率。然后我爸爸又问:测量功率能赚到钱吗?我说:自用,不赚钱,不卖。问了一大堆与这个有关的问题,跟刨根问底似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一件成功完成的任务,拆机顶盒被发现,今天制作连接线还被打扰很多次,说不定哪天什么事都不能成功的完成了。

@数码小透明
@工具小白
@脆枣树
@白发老头

网友A:
天下家长都一样

网友B:
我家长是不喜欢我搞这些的,长大了写代了,要不然也是学电子

网友C:
这个怎么玩啊? 来个教程!

网友D:
其实我觉得不用买USB转485也行。
大家都知道,485电平也都是由TTL电平转换而来。电表最外面就是一个485芯片,拆掉这个8脚的485芯片,或者直接接在485芯片的txd,rxd一样能用。网上可以找到sp485的应用电路,只要引出Txd和Rxd就行了

网友E:
电表出来就是485,电脑没有串口,做个485转USB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下家长都一样

嗯嗯。。。。。。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长是不喜欢我搞这些的,长大了写代了,要不然也是学电子

嗯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玩啊? 来个教程!

好的。等买到USB转RS485转换器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不用买USB转485也行。
大家都知道,485电平也都是由TTL电平转换而来。电表最外面就是一个485芯片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表出来就是485,电脑没有串口,做个485转USB就行了

嗯嗯

网友F:
从哪能看出电表是长期闲置的的?是不用了吗

网友:
要这么复杂吗,两杜绑线从usb模块上接到电表就好了啊,

网友(2019-07-11):
地下工作,辛苦了。

网友:
这个用什么软件?好奇中

网友: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不会干涉你,但我会跟你抢烙铁玩。

网友:
你这孩子!不打扰你,万一中电都没人知道

网友:
可惜不知道密码,不然改好了是能赚到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哪能看出电表是长期闲置的的?是不用了吗

是的,是长期闲置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