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造超级Type-C数据线

楼主(2019-03-19):
线芯:4x0.75平方
线长:2.5米(缠绕后2.2米)

用的线芯是0.75平方的电源线,扒掉了护套。

线芯缠绕

均匀的螺纹

保证没有任何固定的情况下不会松散

DIY用的接头

焊接USB-A

焊接USB-C(线芯太粗,焊接有点难度)

注胶固封

套上盖子

成品,大家都觉得会很硬,其实跟普通数据线相差无几,因为没有线套,很柔软的

补充内容 (2019-8-7 11:19):
个个都说中间两根数据线没必要这么粗,我只想说,我现成有线,也不用钱,非得用细线吗?

补充内容 (2019-8-7 11:21):
别说用什么线好了,什么硅胶线之类的,用金线更好呢,这是就地取材,折腾乐趣大于实用。

楼主(2020-09-15):
再升级透明线皮为了容易套进去,加了水润滑,所以有雾气。

网友(2019-03-20):
不带屏蔽层可能传输数据不稳定!

网友:
你这个真太牛了。

楼主:
另外一条一拖三 充电线 (不能传数据)

网友:
楼主头像果然很销魂......

网友:
super 冲 super  冲 super 充电。。。
话说,,,这个貌似安卓智能500低速的吧

网友:
这线有木有硬邦邦的赶脚?

网友:
估计柔软度不够吧?不好携带,我还是喜欢软线,能承受3A电流可以啦!

网友:
楼主出来我们谈谈人生

网友:
这么长的线,有什么特别用途么?
这只是USB 2.0,如果用来充电,最大电流好像只有2A?

网友:
qc快充的话,电压的提高相对降低了对电线线径的要求

网友:
不知道用来干啥的,d+ d-其实没必要这么粗,另外和正负供电搅在一起反而引入干扰~

网友:
好粗好长,就是俩数据线过分了

网友:
腻害啊,这线是够黯然销魂的

网友:
直接找根4芯的硅胶线,936手柄线也不错的,够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一条一拖三 充电线 (不能传数据)

感觉要通220V的样子

网友:
接头设计功率如果达不到,也是然并卵……

网友:
还以为接了双通道的usb3.0,然后接了emark,所以超级。搞半天,还是2.0,连cc都没有,emmmm。
而且,d+ d-不能和电源搅合在一起的

网友:
简单粗暴,感觉适合华为、oppo之类5V大电流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