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救!台电X98平板开机后强光不能调暗亮度。

楼主(2019-03-19):
如题。求救!台电X98平板开机后强光不能调暗亮度。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双系统,如果是切换系统看看另外一个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双系统,如果是切换系统看看另外一个是否正常!

是双系统。进入win10正常,但进入安卓系统时強光不能调暗。

网友:
系统坏了,有能力自己重装安卓系统吧,属于软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