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热水壶配件

楼主(2019-03-19):
电热水壶底座不通电拆开后发现触点接触不良  拆开打磨矫正就行

拆开后的样子  一边是压接的  一般是触点的

底座上盖  这上面装的温度片  达到温度自动变形

拆下触点后的样子

准备打磨的触点

网友:
打磨后也用不了多久的,除非涂点什么东西上去

网友:
修炼不彻底,很快还会坏

网友:
只买某牌温控器的产品, 幸亏至今为止未找过任何麻烦

网友:
謝謝分享  是进口 的那个温控器吗?

网友:
这个烧黑了还是换个新的比较好,硬修的用不长

网友:
这东西贼容易坏

网友:
搞个镀金触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