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简拆首雨SY-1703 DSP收音机。SI4825芯片。

楼主(2019-03-20):
这款使用SI4825A10芯片的收音机居然人体感应严重,拆开看了看,居然天线接头是焊接在螺丝上的,晕死,找了个焊片接上,接收效果立马改善很多。因为看到有点气,直接安装了,没拍后面的。本机使用50mm喇叭,音质还是可以的。。应该和那款美年达sy-1703一样吧。好像一个公司的。。

网友:
都用DSP了怎么还是手调台?

网友:
应该是通过调电位器,实现电调谐,就像音量电子控制一样

网友:
这种DSP解码但手调台的收音机很鸡肋,特别是电位器磨损或收短波等时候,想要对准一个弱信号总要来回扭半天。

楼主:
确实啊。电位器不如飞梭的好用。

网友:
跟早年的FM地摊机TDA7088一样高度集成。是否高性能更高灵敏度和选择性不得而知,期待老司机评测。毕竟规格书都写明了“入门级”定位。年出货几亿台的市场,制造厂家,芯片厂家,瓜分蛋糕都要吃饭的嘛。

短波,厂家鉴于成本法规限制只给了9个波段,对比这个表,看起来还有很大的摩机余地,增加波段,自己换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
Si4825中文应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4825中文应用手册:

不错,谢谢支持。

网友:
和美年达的一摸一样,一个厂做的,美年达的我已经拆过了发帖,在老站。

网友:
好东东啊,收藏吧。不过现在基本都是喜马拉雅,想听什么听什么。好一点的手机喇叭比早期收音机低音好多了,声音醇厚耐听。我有几台德生的好几百的数调的也闲置了。

网友B(2019-10-28):
现在这个不是只有药品广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不是只有药品广告了。

现在发药品广告的都是土豪中的土豪。if不想倾家荡产的话。

网友(2020-08-26):
手动调节的DSP真的太鸡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