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帝道 』测试松下冲击起子611和6505 空载耗电量!

楼主(2019-03-20):
『 帝道 』测试松下冲击起子611和6505 空载耗电量!两把冲击起子,

用睿登5.1A电流的电源 ,之前测试了电钻 ,
今天测试冲击起子。
先来611 ,

测试全速 ,最大电流 ,工作的很好。

测试6505 ,

由慢到快 ,电流逐渐上升 。

调速开关按到底,机器重启。

在继续测试,按到底,电源还是重启,这样看来6505比611耗电 ,
睿登15A电流的可调电源,刚到货,组装好,再分批测试耗电量。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15A真不错哟,给力

网友A:
睿登15a依然不够有些机子试机,电圆锯没有调速开关一压它就保护,你买了5015样机?

网友B:
黄尚的电源功率不足,最好别用来带电钻,早晚要搞坏电源滴

网友:
咋不撸20A的呢

网友C:
小心点,别拖无刷,无刷停机有自发电系统,5020烧两次的路过,我都不好意思修这电源了

网友:
为了玩洋二,特地买了中兴2400改可调。

网友:
都是耗电的大户

网友D:
中型电动工具的功率都挺大的,用这么大的变压器都带不动冲击批……

网友:
带电动工具还是用指针表好点,不容易冲烧。

网友:
你的电动工具也实在是太多了点吧??

网友:
几十块的服务器电源拖工具很经济

网友:
2400测试比较合适

网友:
钻都很省电,
最猛的是锯,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睿登15a依然不够有些机子试机,电圆锯没有调速开关一压它就保护,你买了5015样机? ...

只是用来测试空载 ,一般的话15A电流够了 ,这个用火牛当电源,不知有什么坏处?我有输出70V大概5,6A电流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尚的电源功率不足,最好别用来带电钻,早晚要搞坏电源滴

二师兄说的对,这个和横流恒压模块没关系,是电源带不动了。这种模块不知用火牛带动,效果如何?

楼主:
没赶上呀  ,这样看来测试空载15A也能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点,别拖无刷,无刷停机有自发电系统,5020烧两次的路过,我都不好意思修这电源了 ...

啊,还有这禁忌?刚搞得无刷机 ,想用它测试电流的了 ,看来不能测 ?老搭档来看看 @我爱制作@我爱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型电动工具的功率都挺大的,用这么大的变压器都带不动冲击批…… ...

带动空载应该可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动空载应该可以呀。

空载是可以,但是一拧螺丝就歇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