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老黑老油条来新版看看,顺便卖个3.99的网络相关

楼主(2019-03-20):
顺便说下,实在不好用。。。这个新版,也没人气。

东西淘宝找老黑灯下黑能找到。
价格也不贵,3.99一个。铜价差不多

网友:
这个是啥?没看明白,交换机还是路由还是网卡?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应该是集线器,交换机,要不就是延长器,因为ATMLH510/2DCMB 贴片8脚EPPROM存储器才128k:titter:

楼主:
这个半斤19.99.....按个可以卖几倍的价格出来,太忙懒得一个个算了,也算对数码之家老顾客一个小小的回馈。

网友:
这个是啥?没看明白,交换机还是

楼主:
淘宝找店铺  老黑灯下黑  能找到这些东西。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一个早期的百兆的交换机,后面一堆东西,基本都是电源板上的,也不全,拿来了也没什么用,只能拆来当零件用

网友:
半斤19.99,老黑不要太给力。岂不是又要剁手了

网友:
用得着的是个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一个早期的百兆的交换机,后面一堆东西,基本都是电源板上的,也不全,拿来了也没什么用,只能 ...

数码之家就给你这类人败坏的。没了。删贴。

楼主:
我一片一片卖吧。。。。。。卖不掉可以烧铜。

网友:
多少你要放个链接嘛

网友:
后面那些多是LED非隔离驱动

网友:
第一个是全poe供电交换机,必须100M的。

网友:
话说新版真特么蛋疼,手机上你无法复制文字,你也无法设置转换成普通模式。

网友:
这就是一个  8口百兆交换芯片做的6口交换机板.

价格便宜,大家快上,,

网友:
好久没去老黑家捡破烂,改天看看

网友:
HUB?是交换机,还是集线器?感觉很简单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