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uni-t ut230a有没有加背光的,在灯光下也看不清楚

楼主(2019-03-20):
uni-t  ut230a有没有加背光的,在灯光下也看不清楚
所以想加个背光,但是水平有限,不知道怎么做才可行,特来请教!

网友:
我也有一个,精度挺不错,但是没有背光确实不方便。

网友:
我手头几个功率计,什么北电、泰克曼、万方、标智等等,都是带背光的,优立德的居然不带,省钱省到这个地步!看来不能买啊。

网友A:
看过别人给普彩计时插座加装背光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别人给普彩计时插座加装背光的帖子

有没有链接啊 我过去学习以下啊

网友B:
加背光倒是不麻烦,可能就是还要加开关。先拆看看是不是原来就有设计好的,只是没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链接啊 我过去学习以下啊

去老版的论坛找,刚刚去搜了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352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背光倒是不麻烦,可能就是还要加开关。先拆看看是不是原来就有设计好的,只是没装。 ...

这个没有必要开关吧  都是插电使用
没必要省电啊

网友:
现在有220伏LED的水晶灯泡卖,有1.5瓦的,直径10毫米,看看壳子里能否装的下,还要在显示屏后加一块玻璃或有机玻璃的导光板,也要看看有无空间,如果空间都无问题,这样改起来就不需要动电路板,非常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