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到手的新固态盘怎么是MBR分区类型

楼主(2019-03-20):
三星860EVO 250G,新的固态盘,检测时遇到些小疑问,请大佬解惑。

在没做初始化,没做分区和格式化,第一次加电,用CrystalDiskInfo检测,0写入量,通电时间0小时,通电次数是2次(厂家开卡、刷固件、测试造成的)的情况下,
用diskgenius软件看相关信息时,发现分区类型竟然是MBR,之前XP系统提示我做初始化时,我取消了,怎么会是MBR类型分区?

其他坛友是不是也碰到过这些问题呀?

网友:
第一,厂家开卡一般设定上电次数为负一或者负二,别问我怎么做到的,厂商级别软件就那么神奇,所以一般新盘上电通电次数肯定是一,你那通电次数二要么是清零smart的要么就是你电源不稳定造成的,撇开这不说,你初始化磁盘应该有个选项是MBR还是GUID的,不过你既然挂了XP,XP系统默认MBR你也没脾气(只有熊猫版的 64BIT XP通过特殊补丁才能支持GUID)

网友:
为什么新号m币都是正的,我的m币还是负的
mbr就mbr咯,有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叉劈系统就没必要用固态了吧

网友:
小于3T,默认MBR,没问题,大于3T才不能用MBR

网友:
可以Diskpart用Clean指令清空,然后磁盘管理器重新初始化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