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简单拆解一个苹果6P手机

楼主(2019-03-20):
这个苹果手机是我的姐姐给我的,因为进海水了,已经坏了一年多了,前几天给我拿来了,原本以为如果简单清洗一下或许能好,可是今天早上充电基本没有反应,电流只有0.03左右,那就拆开看看吧!

网友A:
看你这样式,进的不多,海水对电路板的腐蚀度很厉害
你这不是很糟

网友:
苹果就是不一样 非三段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样式,进的不多,海水对电路板的腐蚀度很厉害
你这不是很糟

是的,海水里面有盐份,会导电的,希望不大,已经打算放弃维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海水里面有盐份,会导电的,希望不大,已经打算放弃维修了,

你可以测下电池有电压没,如果没电压了试着换下尾插排线,那个地方坏的几率比较大,维修成本也低,自己也可以动手,其他芯片级维修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测下电池有电压没,如果没电压了试着换下尾插排线,那个地方坏的几率比较大,维修成本也低,自己也 ...

好的,谢谢你!等有机会在拆开看看,里面的螺丝真的太多了,还都不一样长。曾经拆修过一个进水的魅族魅蓝,也是充电没反应,于是就从电池处单独给电池充电,充电以后接到电路板上还是没反应,郁闷。

网友B:
卖了吧,赚个2、300百,加点钱上4+64的高通安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了吧,赚个2、300百,加点钱上4+64的高通安卓机

进水不开机的能值2-3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