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SWF18E09C电水壶拆解

楼主(2019-03-20):
一年多前买的电水壶最近使用中因为加水偏多,沸腾后水溢出导致突然跳闸。刚开始用的时候,开关就不好用,上下限位不明显。这次连电跳闸之后开关彻底不行了,点着通电,撒手就断电。百十块钱的苏泊尔,使用寿命和预期还是有些差距(查了下订单,2017年年底买的)。

产品外观及宣传不错呢

既然坏了,拆开看看。拆开方式很简单,底面十字螺丝三颗(不锈钢的,没有锈斑),不再上图了。
直接看内部:

彩钢外壳耐腐蚀性能一般,塑封的铁皮已经锈的可以了。

接线柱竟然连最起码的绝缘都省了。由于水汽原因,接线柱已经生锈。

内部螺丝却是碳钢的,败絮其中么?导电原件也很苗条,所谓的进口器件不过尔尔。
看了以上,使用中跳闸是必然的。以后再买壶,外观其次,首先要看底面元器件质量。

网友A:
问题是每款产品不可能拆开后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每款产品不可能拆开后再买

是啊,往往被外观和宣传忽悠了。

网友(2025-02-08):
这个温控结构不太像苏泊尔的风格

网友:
这玩意控制水位很重要

网友:
电水壶结构都是这样,只要加热盘不坏掉,别的地方都可以维修。这种耦合器淘宝上有卖的,更换也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