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这个个人收藏版块,好像不太美观呀?

楼主(2019-03-20):
以下是截图

本地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10 教育版(可能与这个关系不是很大)
浏览器: Firefox 64.0(64位)

看看哪位帮着收拾收拾

网友A:
进入我的、收藏,将版块删除即可:https://www.mydigit.cn/home.php?mod=space&do=favori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我的、收藏,将版块删除即可:https://www.mydigit.cn/home.php?mod=space&do=favorite ...

按照您的做法,将收藏的版块删除了之后,确实个人收藏那部分好看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收藏的版块了
但是这样就相当于少了收藏啦

另外,在您提到的那个页面地址里面,如果执行每一个收藏后面的“删除”操作,页面应该是执行了ajax操作,但是这个删除操作后,提示删除成功,但是页面中的收藏列表并没有刷新,被删除的收藏还是存在列表中。

个人感觉应当在这个删除成功之后,刷新列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