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三桑多用遥控器,还是第一次见带背光和EEprom的

楼主(2019-03-20):
这是从爸妈那里拿回的一袋杂物之一
这个遥控器是以前老电视上用的,电视机卖了,就剩这个遥控器了

外观,很长很长

侧面

背面

多用途
电视、DVD啥的都可以遥控

用两节7号电池
电池盖带防丢功能

正面按键
遥控对象选择,还有个点灯按键

按TV键,亮灯了

这5个键都能亮

音量、频道也是一样半透的键帽

下面还有复位键,看来和普通遥控器不一样

黑暗中的键盘灯

开拆了

壳子模具精细,材质ABS

内部防丢连接是这样的

看板子

10多年前的板子

楼下看细节

楼主:
板子各部细节
三桑的芯片,一定是MCU了

带片24C02——256字节的串行EEprom,I2C界面
应该是用来存储设定的键码
PS:通常兔子们用一颗牛屎就解决了

陶瓷谐振器
PS:设计时,陶瓷谐振器通常用Y表示,X则是晶振

EEprom的I2C编程端口

双红外LED
话说应该是俩灯珠分开一定角度来增加遥控范围,这种排布主要是增加距离,一般家里需不着

拆下板子

背光是这样的
中间LED把触点形状都改变了

没背光的都是传统叉指状

“X”光透视看看两种触点型式

对应键帽是白色半透的,还是多色注胶工艺

键帽胶皮翻出来

全家福

这个遥控器让偶第一次在遥控器上看到了背光键盘和EEprom,看来真是孤陋寡闻了
虽然只是个遥控器,但三桑的用料和做工都很好,全卡扣设计,不太好无损拆
扔了可惜,也只好留着拆件了

网友A:
这要多少电池才能养得饱啊?每个月换一次电池?

网友B:
这个遥控器很有肉,还双管的发射,还带灯泡,厉害了word哥儿~

网友C:
第一次见背光遥控器

网友D:
好东西,看样子能学习4组遥控码,一个遥控器顶5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多少电池才能养得饱啊?每个月换一次电池?

按那几个键后,背光点亮约2~3秒就熄灭,不算太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遥控器很有肉,还双管的发射,还带灯泡,厉害了word哥儿~

是的,可以拆不少件下来了

网友E:
謝謝分享,这个倒是少见

网友F:
高级货,感觉棒子的家电还是很用心的,就是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背光遥控器

偶也是,看来三桑名堂多

网友B:
元首挖社会主义墙角被关小黑屋无法打赏

网友:
刚去查了下tb上有类似的卖,还不贵,是一个好方法,一个遥控器搞定客厅的所有家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看样子能学习4组遥控码,一个遥控器顶5个,厉害了

看着只能兼容三桑的家电,不能学习的

网友:
电视机的没见过,空调遥控器倒是带得有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这个倒是少见

是的,偶也是第一次看见电视机遥控器用背光

网友:
三星还是有一套的,刚开始看那个光的颜色,还以为里面是灯泡的那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级货,感觉棒子的家电还是很用心的,就是贵了点

确实不错哈,虽然国内家电已经一统天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挖社会主义墙角被关小黑屋无法打赏

这规则貌似是限制打赏人在一定时段内给固定被打赏人打赏的额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规则貌似是限制打赏人在一定时段内给固定被打赏人打赏的额度

我也感觉到了,貌似我不能打赏时别人还能给你打赏,但是却提示超出你的被打赏限额,够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