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影驰GTS250显卡洗澡后烧掉了

楼主(2019-03-20):
影驰GTS250显卡洗澡看到显卡脏不拉几的,强迫症犯了,洗一下吧!
刚洗完吹干还晒了两天太阳,第一次开机还好好的,开心极了,心里美滋滋。但是好景不长,重启再开,显卡就烧了,400W航嘉的电源都烧了!直接冒烟了……伤心中……

遗容……

扇叶断了一个,难怪这显卡声音大着呢

太脏了

散热器不错,铜芯的额

背面

拆下

标签都看不清了

接口

太脏了

供电还有散热片

2位的挡板

下水洗澡咯

泡一泡

清洗干净

准备组装

风扇加点油

没有太仔细洗

G92核心

灵机一动,掰掉两个扇叶,这样就对称平衡了

接电上主板测试

焦急等待中

机器自检过了,开心,美滋滋

点亮了,进系统,打驱动,一气合成!

然后提示重启,果断重启,然后, 不是没有然后了,是直接冒烟了,电源显卡同时冒烟!后来测量一下,居然12V短路了,电源也被牵连了……
过度伤心,下面没有继续拍照了,真是白忙活一场,真是损兵折将还浪费了时间。哎……以后大家水洗主板显卡等要有心理准备哦

END

网友:
水洗电脑卡板是绝对没有问题,但一定要干透后才可以装机通电。
如果天气好的话,一般情况放两到三天自然风干就行了。
水洗过十多次电脑板,没出过问题,还有机会能修复一些隐性故障。

网友:
最后应该用纯净水洗一遍,因为自来水中有导电物质

网友A:
哈哈哈···对不起,我无耻的乐了···

网友:
杯具,电源也烧了。

网友:
应该是没干透吧

网友:
额,应该是没 干透,水洗还是干透了来,要不试试电子清洗剂

网友:
主要有水的地方是BGA那边,水洗以后用5000清洁剂喷一下,把水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对不起,我无耻的乐了···

哈哈,幸灾乐祸的家伙!

网友:
安慰下楼主受伤的心灵。

网友:
吹吹,然后用洗干净的软毛旧牙刷,扫扫干净就好。又不是沾满油污,洗他干嘛。

网友:
对楼主的遭遇深表同情,看来凡事还得细心、细心、再细心啊。

网友:
能用就好,塞机箱里又不用时时瞅它,真是没事找事,不说了,要去把机箱灵魂走线整理一下,里面实在太乱了,希望不要BOOM

网友:
我经常水洗一些东西,比较精密的板子 用屈臣氏的蒸馏水洗会保险一些,
像散热器什么的不是太复杂的 自来水冲洗也没事
但一定要多放一段时间等它干透,还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金属碎屑,再上机就没问题了

网友:
其实我一直不赞成水洗电路板(可能很多时候水洗了也没事),一是没必要,一般情况用毛刷+吸尘器就搞定了,二是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水洗后晾干确实没问题,但往往是有一些诸如屏蔽罩里面、芯片腹部、晶振根部等位置的水容易进入,但不容易干,确实会出问题。

网友:
看楼主这么会玩,也想试试。附个百度贴,觉着比较有道理。如下:

我们自己也可以动手清洗主板,讲究一点的话就去买专用的洗板水,否则就用不导电的二次蒸馏水,以确保清洗的水不带静电离子。注意最好不要用我们常喝的矿泉水(含太多离子杂质),也不要用自来水,这样的水经常呈弱酸或弱碱性,容易腐蚀电路板。

  假如没有把握完全烘干,清洗前最好拔下板卡上的电池、集成块等,总之拔下能拔下的所有东西。在清洗的过程中要使用比较软的刷子,并注意不要碰坏零件和焊点、电容等。

  一般来说,CPU插槽、AGP槽、PCI槽、南桥和北桥芯片底下、每个集成电路IC芯片的底下、内存槽旁边的金属触点旁边,还有BIOS芯片底下,都是不容易清理的和烘干的地方。洗刷的时候还可以使用超声波清洗仪(眼镜店一般都有)来清洗很难洗刷或者看不见的污垢,但是同时也可能对元件造成损伤。

  烘干前,我们可以通过在主板上刷酒精以加快水分蒸发。烘干主板可以使用家用的电吹风,也可以拿到修车店用高压气泵吹干。烘干机最好用风流量比较大的,这样可以把不容易烘干的地方的水强制吹出来。烘干的时候一定要彻底,不然会导致局部短路,那样报废的可能就不仅仅是主板了。另外,主板烘干后要再晾一段时间,最好使用烘灯(或家用台灯)再烤24小时,以保证加电时不会有水蒸气存在。

  按照这个原则,电脑主机里的CPU、板卡、内存甚至硬盘的电路板都可以拿出来清洗。必须要注意的是,如果确认不是由于灰尘太多造成故障的,或者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单纯为了好看而清洗配件,毕竟这样做的风险相当大。

网友:
太阳大的话晒一个下午就好了,如果没什么太阳的话,直接上吹风机,开热风档,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太阳晒,电吹风,一样都不能少,对还有牙刷

网友:
这电源都没保护的,要是我的电源早保护了,也不至于烧电源

网友:
楼主也上了论坛高人的当了,我学论坛的做法洗过一电路板,电路板直接起皮了,

水洗不如用风吹吹扫扫灰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