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谁知道这种汽车透镜尾部卡扣怎么拆

楼主(2019-03-20):
谁知道这种汽车透镜尾部卡扣怎么拆,这个尾部接口是四方的,应该是接D1S或者D3S的
想改到电动车上用

就是尾部这个卡扣

网友A:
如果内圈不带螺丝的那种,那就是拧上去的,不建议拆,易碎碗

网友:
我始终相信大力出奇迹

楼主:
那不就直接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圈不带螺丝的那种,那就是拧上去的,不建议拆,易碎碗

我也不知道内圈带螺丝不带,这个是法雷奥的透镜

网友B:
逆时针旋转然后外拉

网友:
这灯有点像雪铁龙系列的

网友:
迈腾之类的法雷奥 楼上说得对 旋转 拿下来怎么装灯泡?改d2s卡口装d2h?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时针旋转然后外拉

明白了,谢谢你啊,我这边没币了,要不肯定给你加币,这个路虎的大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你啊,我这边没币了,要不肯定给你加币,这个路虎的大灯

法雷奥的切线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