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中国好坛友的探照灯-远帆ZW6620氙气灯高亮40W-已编辑

楼主(2019-03-20):
来源,积分商城看到的宝贝
手提式氙气探照灯一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41

氙xian气灯(百度百科)
氙灯(HID) 即高压气体放电灯。氙气灯是重金属灯,通过在抗紫外线水晶石英玻璃管内填充多种化学气体,如氙气等惰性气体,然后再透过增压器将车载12伏电源瞬间增至23000伏,在高电压下,氙气会被电离并在电源两极之间产生光源。氙灯的性能较卤素灯有了显著提升,它的光通量是卤素灯的2倍以上,电能转化为光能的效率也比卤素灯提高了70%以上。
虽然没有LED高效,但是亮度真心晃眼睛。
包裹特别大,三公斤多啊,哈哈
减震做得不错,我还怕磕坏呢,坛友很给力

研究一下如何拆开,看到侧面有四颗螺丝

顶部是开关和两个圆孔貌似充电输入
灯头是防水接头

底部是强磁,吸力很大

铭牌

试着充电,凭经验不分正负极
充电电流恒流1A设定,很快就到12V,不敢充了,点灯不亮

各种撬,各种刀割,总算打开上盖了,打满了704胶防水,真心结实

暴力扯断了一根黑线,研究发现是充电整流桥,可以自动纠正正负极性

桥的型号,涂满了导热脂,螺丝钉固定在底壳散热,机身是铝合金

明亮的星,HID安定器,升压电亮灯泡的,几千伏特电压(几万付)

开关接线,电池是硅胶线,其它线是普通材质,很粗

断开所有连线,研究一下点灯

12V2A点亮,很快电源就保护了,功率太大,换成12V锂电池电钻电池,妥妥的

这货是真亮

而且是越来越亮,预热

接缝处全是胶,难怪打不开

灯没问题,研究电池吧,说是12V8AH镍氢电池,老化了
有树脂板隔离绝缘,电池包缠满了类似硅胶带,奢侈

胶带很软,但是不黏手,轻松撕开,弹性超级好,
打听才知道是高级的70胶,缠高压头的,
市面上买不到,坛友自己缠的

全部撕开,露出大胖子电池,第一次见到这么粗的镍氢电芯,直径32,长度60.。。。。。。
百度才知道是D型号的镍氢封装,8000mAH,重量150g,0.1C 充电,0.2C修复

有一节电池外皮漏洞,我怀疑是过热导致的,电池组是10串,正好12V

跟5号电池对比一下大小

撕开绿色外皮,露出两节大胖子,锈点就是外皮漏洞的地方

果不其然电压只有0.098V,另一节没锈的是0.89V,直觉总是对的

其它也都划开外皮测试

正好5节挂了,5节正常,咋这么巧呢,难道是底部的散热好,哈哈哈

挂了的电池表现为一充就满,断电就慢慢电压,坛友说没必要尝试修复了,直接换锂电池就好。
我是觉得改锂电必须的,12V10AH或者12AH。
剩下的5节镍氢看看剩余容量,给燃气灶点火用也是极好的不是,这么大的胖子,哈哈8000mAH呢

楼主:
网络有点卡,编辑不出图,灯超级亮,15v2a的电源直接干趴。最后用12v手电钻动力电池点亮。原配电池是12v8ah的镍氢电池,电池包1.5kg重。整机超过3kg了,底座磁力很强

网友A:
晚上找野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找野兔用的?

这个用途很有创意哈哈,这个是工作灯,夜间抢修设备用的。

网友B:
这个灯晚上去照“田鸡”应该很不错。

网友C:
好厉害的“疝气”灯
木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晚上去照“田鸡”应该很不错。

哈哈哈,谢谢捧场,打算改成12v10ah的锂电池试试看续航如何

网友D:
看上去质量不错的说,这个修好要用肩带了··太重。

网友E:
氙气 打个 不是 疝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质量不错的说,这个修好要用肩带了··太重。

底座是磁吸的,吸到车上或是设备上就好。人背的话还真得肩带哈哈,换成锂电池大概能轻一点,目标是三串八并或十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氙气 打个 不是 疝灯

谢谢提醒,我改一下错字,哈哈,见笑了

网友F:
哈哈。。。。。。我是来看看长疝气的灯灯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厉害的“疝气”灯
木牙膏了

厉害厉害哈哈哈,见笑见笑啦

网友G:
我在群里面看到了,觉得有点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群里面看到了,觉得有点丑

很朴实的呀,工业复古风,哈哈,还是掩盖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是来看看长疝气的灯灯是怎么样的。。。。

谢谢捧场,见笑见笑啦

网友H:
好粗的电池,不知道能不能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粗的电池,不知道能不能救活

有5节电芯还行,另外5节不行了,整体换成锂电池比较好。这个大胖子可以用来给燃气灶点火用咯

网友:
找X医生给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