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换金士顿SSD后 win7 64位卡顿

楼主(2019-03-20):
金士顿 kingston sa400s37480g win7 64位卡顿,换SSD后经常卡顿,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BIOS里要把硬盘模式改为AHCI

网友A:
憋说了,bx500现在开机时间长了也有卡顿,重启就好了,不知道是ssd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4K对齐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憋说了,bx500现在开机时间长了也有卡顿,重启就好了,不知道是ssd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 ...

呵呵,2258XT的主控就别拿来做系统盘吧,我买480G的BX500直接就放斐讯硬盘盒里当移动硬盘用
改天要是有固件了,直接把NW913换到SM2258H上面去

网友:
ssd是有这个问题
缓存和实际写入很低
ssd 我碰上一个写入40m
能不卡

朗科MSATA 写入10-2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2258XT的主控就别拿来做系统盘吧,我买480G的BX500直接就放斐讯硬盘盒里当移动硬盘用
改天要是有固 ...

58h和58g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C:
金士顿的白送我都不要,自己拆开外壳看固态板子上的颗粒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了

楼主(2019-06-17):
有对齐了,今天打电话给客户,他们说是这个盘有BUG,给了一个补订,现在好了

网友:
差点又要怪罪tlc了

楼主(2019-07-18):
在官网下载这个更新固件就OK了

网友(2020-02-05):
我是win10 64位,在网上找了好久,终于看到相关贴了,试试去

网友:
金士顿400系列越做越坑了,我的电脑里面是suv400,120g(方案:美满主控+256m南亚缓存+东芝打金士顿标的tlc颗粒,单颗粒16g,共8颗粒。),也是运行win7-x64,g4400的处理器一点不卡,缓存外最低写入速度150mb/s,读取全盘500多mb/s。年前帮同学买了个和楼主一样的固态(A400),同样120g。从crystal diskmark里一看就傻眼了,R开头的固件,肯定是慧荣2258xt的主控。拆开后发现板子从SUV400的全高板子变成只有2cm长度左右的缩水板子,外置缓存没了,颗粒变成了金士顿打标的美光3D TLC颗粒两颗(估计b17a)。开心模式下读写400左右,出了40g的缓存外,写入暴降到15mb/s。再也不敢买金士顿A系列的产品了,就是坑人货!

网友:
估计是虚拟SLC的硬盘把,除了换硬盘,别的方法都无效,diy能力强可以给主控电压调高0.2V,然后给主控加个散热,让它清理模拟区域时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2258XT的主控就别拿来做系统盘吧,我买480G的BX500直接就放斐讯硬盘盒里当移动硬盘用
改天要是有固 ...

你要是要固件我可以私发你,不过913上h卵用没有,还是死慢死慢。。。

网友:
金士顿的现在不敢买,鬼知道用的什么闪存颗粒。一般买自主生产颗粒的SSD。

网友:
与4K和AHCI都没有关系,把后台那些没有的进程都关了,减少无用的硬盘写入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士顿的白送我都不要,自己拆开外壳看固态板子上的颗粒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了 ...

2281的金士顿还真的不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