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雷蒙无刷手电钻,看看里面做工怎么样

楼主(2019-03-20):
京东400块入手的雷蒙20v无刷电钻,拆开大家看看,感觉做工一般,苏州艾力西的无刷电机,千河的开关,驱动板封胶了,一大块铝合金散热块,这个还是可以的,小白看不出好坏,发给大家看看,高手来评价一番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无刷有感?
电机线有点细? 还是无刷都这样?
最大扭矩标称多少

网友:
淘宝有和这个一样一样的卖200多参数连扭矩都不敢标,这个外形是仿造世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无刷有感?
电机线有点细? 还是无刷都这样?
最大扭矩标称多少 ...

参数标称35nm

楼主:
京东页面上的参数

网友:
仿制货都差不多东西,要干活就得买品牌,省心

网友:
无刷主控板完全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还不错,
关键看变速箱塑料件多不多,
普通家用够了

网友:
现在电动工具都往无刷上转了,有刷慢慢的就成收藏品了

网友B:
一看主控、开关和电机,就是山寨,无感

网友:
我有朋友淘宝有店,京东有店,一模一样的产品在京东会卖的高,因为京东比天猫抽点高,所以最好不要在京东的加盟店买东西,自营店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看主控、开关和电机,就是山寨,无感

齿轮边上那6根霍尔线难道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轮边上那6根霍尔线难道是假的?

无感,就是说我没有兴趣,而不是说是无感电机,这个应该是有感的无刷。

网友:
这个仿的牧田332,波箱没牧田那么短,不然更像了

网友D:
不知道无刷容易坏不?

网友:
没有玩过这个样子的。

网友E(2020-01-03):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无刷容易坏不?

理论上耐用得多   有刷寿命最短的是碳刷换向器  无刷寿命最短的应该是轴承齿轮
但是山寨货就不好说了就像现在的LED灯和白炽灯对比  LED寿命长很多倍但也可能瞬间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耐用得多   有刷寿命最短的是碳刷换向器  无刷寿命最短的应该是轴承齿轮
但是山寨货就不好说了就像 ...

无刷的的寿命短板在驱动器。

网友:
看灌封的电子密封胶真是差啊,比业余的都差。

网友:
国产通货,淘宝15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