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特别关注:定速巡航失控究竟谁来负责?

楼主(2019-03-20):
去年奔驰失控狂飙事件还未淡去,今年315前夕又来两个凑热闹的。

       去年3月的时候,我们都听说过成都奔驰失控时速120狂飙的事件,直到现在很多人都历历在目,突然之间就让大家对奔驰以及定速巡航这个配置有了不小的疑虑,虽然后续结果不了了之,但是还是够惊险的。

       而就在近日,浙江金华又出现一个案例,一辆凯迪拉克ATS-L轿车在浙江高速出现失控以时速90公里一路狂飙了30公里,下面还原一下事件经过。

       在2019年2月28日,浙江一凯迪拉克ATS-L车主在进行一次加速的时候,突然感觉无缘无故动力上不来了,并且,刹车也无法进行制动,即使是踩下驻车脚刹也没用,仪表盘故障灯全部亮起,然后车子就以恒定的90公里时速一路狂奔,车主第一时间联系交警进行处理。

       在保持90公里的时速下一路狂奔了30公里之后,车主在多次进行尝试拯救车辆,最后在按下车辆稳定系统和启动键再加上踩下紧急制动的情况下,才得以将车子停了下来,之后交警联系拖车将车辆带下了高速。

       后续给4S店打电话询问情况,让车主气愤的是4S回复‘人没事就已经是万幸了’,似乎感觉车主在撒谎一样,售后态度让人难接受。

       在经历了两次轰动全国的热门事件之后,我们不禁在考虑,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是车载电脑的失灵还是汽车本身的质量缺陷呢?这一次车主并没有开启定速巡航,经过初步检查,车辆并没有问题,只是电脑的两个加速模块有问题,具体问题出在哪里,暂时还未给出明确答案。

       关于车辆失控,还有3月6日的上海特斯拉MODEL S车主,其在驾驶车辆进入充电站的时候,车辆突然自动进行急加速,踩刹车根本没有反应,然后就一路加速冲到了对面的河里,冲进河前的最高时速有近150km/h,幸好车窗可以打开,夫妻二人得以脱困,而这样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那么一旦遇到该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呢?

       首先确认车况,如果车辆突然失控,无法进行加减速,那么首先要保持冷静,根据路况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如果比较拥堵,应该立即驶入紧急车道,保证前方有安全距离。

       然后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向交警交代情况以便做出相应对策。

       因为在之前奔驰的事件当中,其实有一个教大家自行解决的方法,如果这时加速刹车都不好用了,可以试着将档位换拨到空挡,这样就有可能切掉动力从而停下车辆。

       或者像凯迪拉克车主一样,将车辆的各个按键都尽可能的试着按一遍,看车辆是否会回复正常,然后再次进行刹车操作。

       反映了什么问题?

       发展是必要的,但一味的追求速度绝不可以,我们要的是质量,希望检测部门对这部分的考验加大力度。

       我们不禁会思考一个问题,在车辆越来越智能的趋势下,电脑和软件对于车辆的接管越来越多,那一旦电脑出了问题生命不就随时待命了吗?例如导致上述事故的定速续航,尤其是电动车对于车载电脑的依赖更大,一旦电脑出现错乱,车辆就可以轻松失控,那就直接威胁到驾驶员的生命安全。

       目前很多造车新势力的车载电脑都存在死机和乱码的情况,轻则需要重启,重则无法操作车辆,分分钟变废铁,像蔚来ES8自动反锁、特斯拉车主不在自动开门,难道这就是汽车科技发展带来的成果?

       像汽车质量这些肉眼可见的问题,在汽车出厂前就已经做好了检测,但是像车载电脑软件这种不可见的东西,国家是不是应该加大力度来制定制度来管控一下呢?因为不出事还好,一出事就是大事。

       总结:

       发展是必要的,但一味的追求速度绝不可以,我们要的是质量,希望检测部门对汽车科技的把控加大力度。正值315,其实也是借着这个事件,来呼吁广大厂家,科技要发展也要普及,所有用户碰到的问题都是要用心解决的问题,否则就会酿成大祸。新的技术除了把守车辆质量,还要兼顾用户的使用解除难道,而对于所有的问题都要彻查到底,追本溯源。而相关部门对于类似这种全新科技产生的问题也要有一个明确的监管机制,否则监管和认知跟不上科技,那科技指挥带来反噬。

网友:
把自己的小命交给电脑,美其名:智能

网友A:
shou

加个硬开关在电瓶上放在手边随时开关

网友:
和波音飞机一样,软件问题,程序毁灭

网友B:
自动档的车都是电子档吧,挂n档 程序错乱的话也没用

网友:
以后就是车子被劫持自己去干犯罪的事情了。好像有部电影就是这情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硬开关在电瓶上放在手边随时开关

汽车发动以后。有发电机,好像拆掉电瓶没有大功率的东西。应该也没什么影响吧。发电机的电量可以支撑微电脑电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档的车都是电子档吧,挂n档 程序错乱的话也没用

对啊。自动挡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手动拉到N档。就算机器转的再快也没有动力啊。为什么没有实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自动挡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手动拉到N档。就算机器转的再快也没有动力啊。为什么没有实施呢。 ...

还是手动挡好啊!绝对不会出现定速巡航失控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