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户网口限速问题

楼主(2019-03-20):
一个幢小楼10来个房间,内部面板lan口,出来接交换机。开通的500M宽带,打算单独给每个房间的lan口50M带宽,租户自己买路由上网。请问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核心路由部分上一台性能高的企业级路由器或者直接用配置高点的软路由,然后在路由器上给每个租户开通pppoe账号,通过速率模板实现对每个账号的限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路由部分上一台性能高的企业级路由器或者直接用配置高点的软路由,然后在路由器上给每个租户开通pppoe ...

我以前租房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房间号就是帐号,直接拨号

网友B:
我觉得QOS比这个功能好,不会造成带宽浪费。很多路由也可以单独限制IP带宽。买普通的企业路由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路由部分上一台性能高的企业级路由器或者直接用配置高点的软路由,然后在路由器上给每个租户开通pppoe ...

我知道爱快有这个功能虽然也能现实,我想说的是固定LAN口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QOS比这个功能好,不会造成带宽浪费。很多路由也可以单独限制IP带宽。买普通的企业路由就行了。 ...

你这个要固定IP,我指的是要固定LAN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要固定IP,我指的是要固定LAN口。

不用固定IP,自动对每个IP限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要固定IP,我指的是要固定LAN口。

若是要专门对某个物理端口限速的话就需要支持网管的智能交换机了,在交换机上可以通过命令配置,对单独的某个网口做限速

网友:
普通路由器估计只能绑定mac固定ip进行限速,500M如果连到房间的都是百兆,下行其实基本上也不用限速了,物理限速100M,把上行看牢就差不多了。

网友:
500兆宽带还是用千兆路由器和千兆隔离交换机吧

网友:
主路由器用类似爱快的用oppoe拨号上网

楼主:
最近找到一个方法,op固件可以设置每个端口,把端口改为动态分配IP地址,然后IP地址段限速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400–500左右的企业级理由,这些功能全有

网友:
爱快软路由,配置多网口,通过软件设置多lan口,然后多相应lan口限速。还可以扩展5口或者8口交换机,实现多组限速

网友:
我是用ros pppoe 限速的。才10来个房间。不需500M,100M足够了。

网友(2022-09-26):
很多路由器交换机都具备限速功能。

网友(2022-12-15):
这方案有一堆,看你要有多少钱预算。或者你现在手里有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
以前给酒店做过用的飞鱼星设备,600元,自带的pppoe建立, 也比较省事

网友:
用爱快pppoe拨号

网友:
高恪可以这样做:开通pppoe服务,每个房间给一个pppoe账号,对账号进行限速。不过每个房间要自备一个路由器pppoe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