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风冷冰箱----手动除霜复检

楼主(2019-03-20):
家里的三星冰箱(型号 BCD-290WNSIWW1) 用了两年多,一直用得好好的。风冷无霜、智能变频还是挺省心的。
上次小区通知说要停电一天,为了防止食物变质,我用一次性塑料饭盒装了一盒水,放冷冻箱里冻上,一直没拿出来。
后来不知为何饭盒破了,大量水流到下面,冰块导致柜桶推不到位,门关不严水流了一地才发现。

清理了冷冻箱下面的冰块后,问题却没有解决,连续一周每天都会发现里面会有新的冰块,估计是自动除霜功能失灵了。
后来弄好了,现在隔一周再拆开看看,排水口有没有再堵上。

下面的冷冻箱,没发现有新的冰块。下面的纤维胶布是我自己粘的,有大块冰块的话一扯整块冰就掉了。

拆下背板,有两组线相连,应该分别是风扇和温度传感器的线。

看下背板。

背板后面,涡轮风扇。下面的铁板有点锈,我也贴上了纤维胶布。

蒸发器全貌,下面灰色的铁管是自动除霜的加热器。

加热器下面是导流槽,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就是排水孔。

上次自动除霜功能失灵,是因为这个导流槽里结了大量的冰,堵住了排水孔。
自动除霜加热时融不了这么多冰,无法解冻排水孔。
把槽里的冰铲除后,反复加开水几次,排水孔就通了。
当然停机一天可能也能通,但我还有食物要冷冻,要用速成大法,否则食物变质了。

上次导通后时隔一周,导流槽没有积水,说明问题应该解决了。
蒸发器上有少量霜,排水孔也可见到白色的霜冻,这应该不是问题。

排水设计有点巧妙,有一块铝片和加热管相连,下面插到排水孔中,导热融解排水孔中的冰。
但如果冰太多,就解不了了。

网友:
这个是铝管的吗?银闪闪的

楼主:
铝管,听说侧边的冷凝器是铁管

网友A(2019-11-10):
背板怎么拿下呀,要拆家里的海尔风冷。。

楼主(2020-01-06):
引用 网友A:
背板怎么拿下呀,要拆家里的海尔风冷。。

我的前面有三个螺丝

网友(2020-05-04):
我家冰箱不是风冷的,下边冷冻室有冰块,除冰后换过门上面的密封条几个月后又有冰了,不知道楼主知道原因吗,请赐教,

网友:
我的美的无霜冷冻室也开始结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