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上的clr cmos Sw和clr cmos Hw 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9-03-20):
主板上的clr cmos Sw和clr cmos Hw 有什么区别呢?

主板上的clr cmos Sw和clr cmos Hw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CLR_COMS_HW 恢复BIOS默认设置
CLR_COMS_SW 清空BIOS管理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R_COMS_HW 恢复BIOS默认设置
CLR_COMS_SW 清空BIOS管理密码

非常感谢。。。。
大师真牛。。。。

网友(2020-04-07):
引用 网友A:
CLR_COMS_HW 恢复BIOS默认设置
CLR_COMS_SW 清空BIOS管理密码

请问大神主板上那个ME_DIS跳线是什么跳线呢?

网友(2021-09-12):
请教一下:短接这个跳线时,需要拔掉小电池吗?

网友:
我在联想H3050上测试过,将CLR_CMOS_HW和SW的跳线改掉,似乎没有作用啊
我的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1、断开主机电源,卸掉主板上的小电池;
2、将两个跳线从当前的短接1+2,改为短接2+3,上小电池;约5分钟后,卸小电池,改回为短接1+2;
3、上小电池,上电源线,开机,
开机后,前面设置的BIOS密码依旧起作用,并没有改变,是我的操作有不对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