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路时控开关 多路时间开关 继电器可编程控制器循环定时简易PLC一体机

楼主(2019-03-20):
上位机控制和串口助手软件及说明书,不提供纸质资料: https://pan.baidu.com/s/1DMLPJM-Aimz7dKOi1L9Yvg 提取码: 7r7g

英达电子:  https://shop59632334.taobao.com/

英达电子实用型电子模块系列 —— 8路时钟时控开关,最多支持到48次定时,支持最多32组可以按周循环,和16组按年份设置动作,实时继电器开关,时间同步开关,可配外壳,2只不偏远包邮圆通。

自营产品,与实时时间同步,适用于工厂、学校、家庭电器等环境,可用于以实时时间控制的场合,打铃器控制器、定时开关设备,电机控制开关、自动控制设备、自动测试老化、企业办公,园林大棚定时灌溉系统等,程序运行稳定,硬件设计简单合理可靠性高

增强版可以通过控制软件设置好定时,几点几分开启,几点几分关闭,是每天重复工作还是按照一周中的几天来运行,类似智能手机的闹钟,采用我们一直延用的高精度时钟芯片DS3231,稳定性好误差小,电脑端设置好的数据会保存到模块,脱机工作时只需要有供电就行,不受线材束缚会更加灵活。

以上图片真实拍摄,可以安装配套外壳‘,含外壳105元/块,线路板尺寸12.3厘米X8.7厘米,外壳尺寸14.5X9X4厘米。
包装清单里面不含有供电线的,本店全套的8元电源适配器是220v转DC5.5口供电口的,在此说明。

串口控制开关接口及显示,从左向右依次是:RS232串口通讯接口,RS232/485模式选择,RS485通讯接口,继电器开关指示灯,DC5.5电源供电接口,前端输出依次是继电器1到继电器8:

电源采用DC5.5 接口,供电电压DC12V、24V都可以使用(实际使用范围是8-36V),采用LM2596开关电源设计,内行的买家都知道,LM2596比传统的7805利用率要高的多,不发热,但成本要高,做好每一个细节,只为出一个精品,设计有反接保护,反接了也轻易不会烧毁主板。(需要5V供电的联系我们说明,可以供货)。

整板功耗范围大概是20ma(继电器不启动)—— 650ma(继电器全部启动)。

外壳采用的是轨道安装方式,背面有标准的安装槽,方便用户固定安装。
1:下载以上资料到电脑。
2:将模块供电安装好(直流8-36V都是可以的),需要5V供电的提前联系定做。3:将模块工作模式设置好,RS232或是RS485接法模式,并连接相应的通讯线到模块,RS232线接DB9接头或是RS485接绿色2P端子。

上位机调试顺序:选择正确的串口,右键点“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弹出“属性”窗口后--》点“硬件”标签--》点“设备管理器”点开“端口”选项,例如本机就是COM 5

4:运行上位机软件,如下图:
操作顺序:选择好本机的COM口,点击打开串口,点击获取地址,然后就可以设置周循环和年份开关动作设置了。

组代表设置参数第几组,最多支持到48组,可以最多32组可以按周循环,和最多的16组按年份设置动作
,通道代表第几路继电器,第1路到第8路继电器。

继电器常识:一般情况下接线是公共端和常开端,继电器就相当于一个开关,灯亮时公共端和常开端是相通的,灯灭时公共端和常闭端是相通的,从而控制后续设备的工作和停止!(为了产品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下官方数据电流按照5A来计算,超过建议加装接触器开关来使用。)

电机启动电流特别说明:电机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3-7倍,有的甚至更高,额定电流直接标在电机的铭牌上了,请了解自己需要控制的设备启动电流,盲目控制会超限损坏本开关,加装合适的接触器开关去控制。

常开端口最大负载能力:直流0-30V/10A,交流0-250V/10A
常闭端口最大负载能力:直流0-28V/10A,交流0-125V/10A :

网友:
8路时控开关 多路时间开关 继电器可编程控制器循环定时简易PLC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