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 搞到这里不会了:编程器固件大小不合法

楼主(2019-03-20):
斐讯K2 搞到这里不会了
拆下来用编程器刷入控制台   再往下就不会了
大家帮帮忙  指导一下  谢谢了!

楼主:
固件是官网的 SOP-ramips-mt7620-K2A5-161-release

网友:
能搞到这里还有什么不会的

网友:
编程器在手,天下我有。

网友A:
固件不对啊,既然编程器刷入breed,进入breed后应该刷编程器固件最简单。否则就一个一个固件准备好刷进去。编程器刷的时候没备份固件?

网友:
我的K2现在APP里提示有新的固件,但更新时就是不成功,难道是要拆flash来刷吗?

网友:
刷固件呗,要不硬改玩玩

网友:
我的到现在还搞不定。

网友:
不用拆也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不对啊,既然编程器刷入breed,进入breed后应该刷编程器固件最简单。否则就一个一个固件准备好刷进去。 ...

没有备份,这个固件我在别的K2上面升级试了     固件没问题

楼主:
搞定了   原来是   文件名字太长    换成 K2就行了

网友:
普通模式的刷固件就可以了啊,不要点刷编程器固件,到这里刷华硕老毛子,高恪等等都可以的,到编程器固件刷的话要么刷别的breed,要么就是刷爱快固件。

网友:
进来学习下,自己的k2也是整到这步,还没时间继续整

楼主:
这个路由去年的时候    恢复不了出厂   也进不了设置    有些网能上    有的网和APP就不行
没办法才拆机  用编程器    当时没搞好    扔一边    前几天没事拿出来搞来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路由去年的时候    恢复不了出厂   也进不了设置    有些网能上    有的网和APP就不行
没办法才 ...

跟我A6版K2症状差不多,恢复不了出厂设置,进不了设置,wifi很不稳定。已拆机刷好breed,等回家了再整整,看能不能刷固件

网友:
eedrom估计也没备份吧,信号不会好的,还是刷编程器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A6版K2症状差不多,恢复不了出厂设置,进不了设置,wifi很不稳定。已拆机刷好breed,等回家了再整整 ...

能刷固件   你把   下载的固件的名字改一下    太长估计不行    我改成   K2    就刷好了

网友:
你需要的是编程器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刷固件   你把   下载的固件的名字改一下    太长估计不行    我改成   K2    就刷好了
...

知道了,谢谢。过几天回家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