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320x190x72mm 小机箱的设想

楼主(2019-03-20):
有没有类似的小机箱?
sfx 电源 + itx主板

sfx 电源的优点: 选择范围广,风扇噪音相对1U电源要低很多。
迎广肖邦之类的电源功率太小,不适合高功率的CPU
华擎diskmini 之类机箱虽然小了,但外置电源还是一大坨

网友:
这机箱也不小了吧

网友:
搞个大1u,功率搞大点,低功率下噪音低得很

楼主:
银欣(SilverStone)ML06B-E
599元
貌似和我的想法差不多

网友:
散热不看好

网友:
废品站里面有好多这样结构的机箱,估计广告机用,但是都是ATX电源的

网友:
这种结构的机箱好多,不过大部分都是用1U电源和长条电源
从大水牛几十块钱到银欣几百的都有

楼主:
胖子机箱

楼主:
改用flex电源后的尺寸,不过市面上flex电源的diy机箱已经很多了

网友:
这样如何

网友:
大型游戏机的主机箱就是这种样子黑黑的铁皮箱但是结实年前丢了一批给废品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