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改一个LED台灯

楼主(2019-03-20):
家里找到一个坏了灯管的台灯,        放置的有点久,全部拆开剪掉电源线和电源板   找出之前网上买东西老板送的12VLED灯板,这样刚刚好

网友A:
太刺眼了,加个遮光罩好些。

网友B:
上个柔光板吧,这样子应该有亮斑,对视力不好吧

网友:
你的使用高温贴的创意使我对你的敬意滔滔不绝

网友C:
灯珠基板12伏线不是通的吗?焊点直接串就行了,外部又串这么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基板12伏线不是通的吗?焊点直接串就行了,外部又串这么多线

感觉这样牢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刺眼了,加个遮光罩好些。

淘宝上买了一个

网友D:
这个led色温太高了,伤眼,最好能用那黄胶带都贴上一层。

网友E:
找个白色塑料板,做成罩子蒙上面。实在找不到可以用大可乐瓶剪一个,里面喷白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白色塑料板,做成罩子蒙上面。实在找不到可以用大可乐瓶剪一个,里面喷白漆 ...

买了一个在路上,光太强,换了一个6V500ma电源感觉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led色温太高了,伤眼,最好能用那黄胶带都贴上一层。

都贴了颜色灯色看着不舒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在路上,光太强,换了一个6V500ma电源感觉好多了

测下电流,小点对寿命有好处,大了发热会很厉害

网友:
我看见了牧田02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下电流,小点对寿命有好处,大了发热会很厉害

换了电源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电源好多了

干脆做个调光吧,用LED恒流源,调整电流就好了

网友:
废物利用 不错

网友F:
灯板本来一体的,掰断了加线连接。这明显更不牢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板本来一体的,掰断了加线连接。这明显更不牢固了

竖着放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柔光板吧,这样子应该有亮斑,对视力不好吧

请教下: 柔光板用练字本里的硫酸纸可以么?还是需要白色亚克力?厚度多少比较合适?
令外: led灯板真的有减蓝光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