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PTC加热器与温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9-03-20):
看了论坛很多兄弟都在搞PTC加热器,心里痒痒的也想搞一个,但最大温度用的少所一想加个温控器调温,这样比较实用!
淘了个600W的PTC与温控器,装起来后有个问题,就是PTC加热曲线可能比教慢,预设60度,到达设定点后温控器断电,
但PTC还会持续加热,温度甚至超过120度,本想以为是初始加热PTC温度不高会超过,但回温后再加热还是一样会超过120度
试了好久都是如此,请教各位大神要如何恒温?

网友A:
我是将ATU 设为1,自调定,基本符合要求,如果要求高的,会设的,设置DIP。

网友B:
需要设置PID控制,你可以到老版论坛那边帖子多,印象中那个头像戴博士帽的专家帖子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将ATU 设为1,自调定,基本符合要求,如果要求高的,会设的,设置DIP。 ...

谢谢回复,可能是我的温控器太简单了!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设置PID控制,你可以到老版论坛那边帖子多,印象中那个头像戴博士帽的专家帖子很详细。 ...

谢谢回复,之前有看过但没找到解决之道!

网友:
看一看你的加热板。温控探头在中间,加热管在周围,温度传递到探头的时间较长,过冲比较大。

网友C:
把温控器的温度探头插到PTC的核心,注意绝缘,我用最简单的3块钱ntc探头温度控制器都可以恒定在5度以内。10块钱折腾小巧简便恒温-数显-可调LED电路板加热台-辅助BGA预热台|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2540

网友D:
PTC相当于自带温控器,而且不可调,配合PID控制器反而画蛇添足了
PID控制器直接用纯电阻性电热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温控器的温度探头插到PTC的核心,注意绝缘,我用最简单的3块钱ntc探头温度控制器都可以恒定在5度以内。10 ...

谢谢!再研究看看,目前探温头是装在铝皮(靠近发热芯),看看能不能塞进发热芯层!

网友E:
看我的帖子,我自己做的也是看的qrut这位坛友的,用的是同样的温控器,带pid自动调节的,各个温度多测几次就准了。

网友:
照抄QRUT兄弟的参数,用起来想当不错

楼主:
试了多种方式仍无法达到恒温,看改调压+温控器能不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我的帖子,我自己做的也是看的qrut这位坛友的,用的是同样的温控器,带pid自动调节的,各个温度多测几次 ...

找不到QRUT兄弟的帖子,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F:
电加热都有热惰性,这和PTC加热关系不大。如果PID整定不好建议你换温控表再试试,国产温控表PID算法不是太精确,如果对温度曲线要求不高也可以改位式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QRUT兄弟的帖子,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的帖子里有他的原贴。

网友:
借楼问一下大神,ptc超压使用会增加功率吗?我搞了个12v的ptc想用20v电压带动,增加功率和加热速度,可行?

网友:
PTC自恒温,不宜使用温控器。
建议换一种思路,改变PTC与工件距离调整工件温度,或者温控器控制电阻式加热器。
工业用温控器都是专用的温控器控制可控硅给加热电阻丝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TC相当于自带温控器,而且不可调,配合PID控制器反而画蛇添足了
PID控制器直接用纯电阻性电热器就好 ...

用可控硅调温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加热都有热惰性,这和PTC加热关系不大。如果PID整定不好建议你换温控表再试试,国产温控表PID算法不是太 ...

这是600瓦的,就象重型卡车,刹不住!要提前杀!

楼主:
温控加可控硅调压版勉强能达到恒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