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拆个大家伙,工地的施工电梯

楼主(2019-03-20):
工地基本上要结束了,拆了干收尾工地。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施工电梯就是家用电梯的缩水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施工电梯就是家用电梯的缩水版。

看怎么说了,装饰上是,承载上不一定。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施工电梯就是家用电梯的缩水版。

家用电梯的缩水版应该是工厂里的货用提升机,二者都是用卷扬机来提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电梯的缩水版应该是工厂里的货用提升机,二者都是用卷扬机来提升的 ...

为了更安全家用电梯设计更复杂,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施工电梯就是家用电梯的缩水版。

施工电梯是齿条的。家用电梯是钢丝绳提升的,有配重,噪音低,平稳。

网友:
结构都不一样的。

网友C:
这东西到底有配重吗?

还是说上升的时候,完全靠电能走上去。还用3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电梯的缩水版应该是工厂里的货用提升机,二者都是用卷扬机来提升的 ...

电梯是变频电机,其他是卷扬机

网友(2019-06-11):
楼主应该提高拍照技术。
不过依然感谢分享。

网友D(2019-07-13):
这个齿条是不是安全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到底有配重吗?

还是说上升的时候,完全靠电能走上去。还用3个电机。 ...

以前两个电机的有配重,但安装麻烦,现在都是三个电机的,不要配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两个电机的有配重,但安装麻烦,现在都是三个电机的,不要配重的

有配重的话,就必须一次性安装到最高楼层。

我看现在施工电梯,盖到10层,就先装到10层。 往后还能继续往上接。这样的安装方法,肯定不能用配重了。

网友:
我自己想做个家用电梯,不知道群里有同志吗

网友(2022-11-02):
这家伙,每次乘坐心里怦怦跳。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施工电梯就是家用电梯的缩水版。

结构完全不一样,一个用钢丝绳上下,一个用齿轮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到底有配重吗?

还是说上升的时候,完全靠电能走上去。还用3个电机。 ...

施工电梯没有配重。

网友:
依靠齿轮齿条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齿条是不是安全些?

维护保养到位、安全保护措施到位、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钢丝绳电梯和齿条电梯一样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到底有配重吗?

还是说上升的时候,完全靠电能走上去。还用3个电机。 ...

有的有配重,有配重的两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