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充电电池给收音机供电,工作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9-03-20):
手上有一部德生的PL606的收音机,后面说明书写着此机的功率与静态电流如下图。如果我用两节1300mah的充电电池给这部收音机供电,大致能工作多久呢。怎么计算的,麻烦大家解答下

网友:
实践出真知,计算和实际会有很大误差,不信试试看

网友:
搞一搞就知道了

网友:
跟信号强度,音量都有关系吧,上电流表,测试就好,工作一两个小时取平均值

网友:
400uw短波  380uw FM 中长波350uw  两节1300mah的充电 实际容量可能只有1400mah  那么问题来了你一那种波段计算呢 当然在理想环境下。实际条件还有信号搜索功率 干扰功率 降噪功率等等还有无效容量 电压电流低到某个点机器停止工作,但实际可能还有5,6白mah 。毕竟还有维持高于1.5的电压

网友:
受音量影响很大。如果只用耳机听的话,可以按静态电流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