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_Q0816A的B05 B16 B17的正确开卡步骤

楼主(2019-03-20):
最近被问烦了,许多人@我问我B16A的颗粒怎么开?
遇到各种报错都是 ADJ,ISP启动失败....等等之类的

好吧,难得有时间发个帖子,指导各位如何正确的在2258XT开B05A B16 B17的闪存
使用的固件是2258XT_Q0816A
=========================================敲黑板,开始划重点=========================================

我以intel的32B2ALCTH2闪存为例:

红框内重点,一定要按图中的设置

开卡结果如上

(如果不一样,考虑是否有闪存坏块过多或者主控虚焊)

这里指点一下为什么要指定闪存频率100Mhz,

实际原因是这些3D闪存基本都是100Mhz工作频率的,包括L06B都是,只不过L06B也可以在200Mhz工作

但是固件的默认设置就很蛋疼了,基本默认是193.75Mhz,一般人不会去改这个地方,结果是闪存能读ID,但是不能正常工作,所以软件会报错   ISP启动失败

所以解决方法就是指定闪存工作频率100MHz就OK了

实际上很多闪存B05 B16 B17开不过都可以指定频率试一下(要把ADJ关掉)

至于Bisc 和海力士V3  V4颗粒的频率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试试,从100Mhz开始选,分别有100  150  200  193.75,理论上频率越高读写速度就越快(频率过高会导致闪存内部控制器损坏,嗯,真的有一个控制器的,只不过是负责读写调取寻址数据而已,不如eMMC的控制器)

最后上一张2258XT + 29F32B2ALCTH2 * 4的跑分:

这B16A的开心模式还挺快,看来慧荣真是有把刷子的,只不过被黑片玩坏了

妈耶不知道哪个崽崽在新站抢注了我的老ID...

网友A:
新站旧站不是相同ID?至少我没有重新注册ID。不知PFG06=2C,84,58,32,A1,00  PFG09=2C,A4,08,32,A1,00开过没?

网友:
这样设置是可以开出来的,但是跑跑圈圈就马脚露出来了,盘快满了的时候速度直接降到18MB附近了。。。根本没法用,不知道奸商的初始固件怎么弄的,起码掉速并不难看。。。。至于你的ID,建议你联系一下骚版,因为新站会员是老站克隆过去的,只要你是老会员两边昵称不会变的,当然会出现一个强制你改密码的情况,照做改密码就行了。。。。。话说也许是你半桶水的原因,管理员大大只给你半个ID:lol::lol:。。。纯粹玩笑。。。别生气啊

网友B:
关于闪存内的“控制器”我特地请教了一下内行:除了ExNAND(苹果的,x=1 2 3 4.。。。)和希捷三星盘那种变态要灌进去12V的KLVM开头的二五仔颗粒,是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控制器的,先说一下上述两款芯片的控制器,这两款芯片内置了芯片级别加密 主控编码通讯 自动ECC管理 自动坏块管理 自动磨损平衡这些功能的一种或几种,可以认为每一个闪存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王国的SSD,起码承担了主控的部分工作,所以叫内置主控并不过分。。。。。至于其他的,我们知道CE的全程就叫Chips Enable(片选),曾经的每一个芯片只有一个die,对应了一个硬件的F,后来出现了多CE摞在一起公用数据脚的多CE芯片。。。。。到了后来叠Die发展越来越多,主控如果增加过多片选会增加内部设计难度,所以就出现了译码器,麦克赛尔乐酷的主控PS2251-07只支持4CE,但是乐酷的板子明明是8CE的,也就是说乐酷的“皇帝版”是8CE的,为了让2307支持8CE,设计者就在外面多了个小芯片,靠代码来扩充片选。。。同样的设计用在美光某款大M上面,明明是8通道4CE硬硬的通过译码器支持到了8CH,64CE。。。。现在的叠die闪存轻轻松松到了128层,但是依然能做到1CE,其实就是内部译码器的功劳,当然译码器发挥到极致就是闪迪那种变态的代码控制CE,对外只显示1CE的主。。。。。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只想告诉你:正常闪存里面那玩意是译码器,不是控制器。。。。

网友C:
还是NVMe主控好,直接就能支持B16。另外我记得有一个SM2258XT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这个应该也是直接支持的吧?

另外,新旧站的账号不是同步的吗?我都没有注册,它自己同步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NVMe主控好,直接就能支持B16。另外我记得有一个SM2258XT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这个应该也是直接 ...

架梯子很多工具都能支持,但是都是蜜汁错误,即使强行开过去要么掉速要么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闪存内的“控制器”我特地请教了一下内行:除了ExNAND(苹果的,x=1 2 3 4.。。。)和希捷三星盘那种变 ...

哈哈哈习惯叫控制器了,至于你说的那个闪迪代码CE深有体会,很多小伙伴私信问我为什么64G的闪迪颗粒只能读1CE,是不是3个CE坏了...
曾经看到过一个厂里的一个bga测试架,PCB像硬盘电路板,上面有个BGA的棺材式测试座,听使用的小哥说就是这玩意儿,给闪存的几个脚发送几个脉冲,就能把闪迪代码CE切换成电平CE,然后拿到激光机下面在闪迪商标对应的打上RMRMRM,据说不然要承担法律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站旧站不是相同ID?至少我没有重新注册ID。不知PFG06=2C,84,58,32,A1,00  PFG09=2C,A4,08,32,A1,00开过没 ...

B05A的好像是,开过,同样要指定频率100Mhz就行了

网友D:
过来膜拜一下,你不自己找回自己的ID密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B05A的好像是,开过,同样要指定频率100Mhz就行了

B05A用那个版本开啊?Q0815A和大部分的版本都不认,唯一认的好像开完卡也有40G掉盘的毛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05A用那个版本开啊?Q0815A和大部分的版本都不认,唯一认的好像开完卡也有40G掉盘的毛病 ...

公版固件是有这样的问题,最新的S0220也会这样,目前还不知道是改动什么设置,在一个论坛里看到过是把闪存参数的几个字节改动一下,具体什么酒不太记得了,好像是把F改成0DE之类的就不会启用全盘SLC,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版固件是有这样的问题,最新的S0220也会这样,目前还不知道是改动什么设置,在一个论坛里看到过是把闪 ...

启不启用是后话,但是2258家族配IM掉速掉的简直就不能看。。。如果是MLC我宁可上2246家族。。。

网友(2019-05-17):
引用 网友F:
公版固件是有这样的问题,最新的S0220也会这样,目前还不知道是改动什么设置,在一个论坛里看到过是把闪 ...

你赶紧把s0220分享出来,不然我就要哭了

网友:
B17A怎么开?

网友:
BGA颗粒不需要这样设置,正常开卡就好了吧。B05A  不知道为什么都说跑完SLC缓存会掉盘的,表示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公版固件是有这样的问题,最新的S0220也会这样,目前还不知道是改动什么设置,在一个论坛里看到过是把闪 ...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B05A,128G的盘开完写满40G左右就掉。
现在不然这盘就废了,现在有解了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B05A,128G的盘开完写满40G左右就掉。
现在不然这盘就废了,现在有解了没? ...

有解了,你翻前两天的帖子,有人放了个版本出来,我试了下,全盘测试没问题,不过速度很感人。手上三个05A,两个B16A,性能烂渣,不知道拿来干嘛,卖又不值钱,实在不行只能拿来备份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来膜拜一下,你不自己找回自己的ID密码?

是的,自己用手机找回账号密码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解了,你翻前两天的帖子,有人放了个版本出来,我试了下,全盘测试没问题,不过速度很感人。手上三个05 ...

确实找到了。我的盘也是128的垃圾盘。2258xt B05A,本来是好盘被我乱开卡挂了,一直40G左右掉盘,开32G倒是可以跑几圈,最多的时候跑了100圈都没掉,然后就掉了。不过这盘缓存外跟垃圾啊,只有十几M。42G缓存用完,不过等个几秒钟,又会恢复出来4G缓存。不过日常用还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实找到了。我的盘也是128的垃圾盘。2258xt B05A,本来是好盘被我乱开卡挂了,一直40G左右掉盘,开32G倒 ...

有个新的版本,论坛里就有,翻一下,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