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组48V165F超级电容,准备组汽车电容

楼主(2019-03-20):
最近发现X宝超级电容价格下降了,18个3000F的电容含保护板只要189银子,差不多含10元一个,入了组,保护板是2015年的,外壳到货无破损,但是有砸变形了,目前正用恒流充电看看,到时候保护板还有仔细研究一下怎么接线,18个只用6个不知道可否,具体怎么接,求助,有见解的给与M币奖励。另外,拆的很辛苦,你懂的哟!

网友:
这么便宜了!

网友A:
想用6个,需要重新买保护板或者把原配的保护板分解开。

网友B:
搞不懂法拉电容为啥要用保护板?怕过冲还是过放?第一次用的时候小电流充满电容组不就行了吗?

网友:
xd  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法拉电容为啥要用保护板?怕过冲还是过放?第一次用的时候小电流充满电容组不就行了吗?
...

整租充的时候,容量小的分配的电压高,容易超压所以要限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6个,需要重新买保护板或者把原配的保护板分解开。

原来的就这么用,线路不要动,就拆了的头尾看看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法拉电容为啥要用保护板?怕过冲还是过放?第一次用的时候小电流充满电容组不就行了吗?
...

超级电容单体耐压低,2.7V左右,通过串联提高工作电压,其中某个电容容量发生变化或发生故障,其两端电压也会发生变化,这样就需要保护板。

网友C:
电容都好的话改成6串3并

楼主:
充满后压降比较大,要激活,就是一时找不到放电的东西,电解盐水会有氢气和氯气,氯气有毒,手头没有电炉丝

网友:
电压太高 各种溶液都可能反应剧烈。  五金店搞一根电炉丝吧  或者家里的电吹风  老式电饭锅

网友D:
给个链接呢,买了做简易点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链接呢,买了做简易点焊

这东西放电缓慢,做不了。

网友:
这个很厉害的样子,是湖北那家的吗?这种铝板分割后怎么再组装啊?

网友:
看起来是均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都好的话改成6串3并

先并还是先串在并是个问题,做了5次充放,漏电较大,24小时从48-40

网友:
有热得快,或者大功率白纸灯泡就能放电,实在不行用电饭煲……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并还是先串在并是个问题,做了5次充放,漏电较大,24小时从48-40

先串再并,每串加保险,感觉会好一些。
13年买的《超级法拉电容 汽车音响电容 低温启动 2.5V1400F(套装升级)》,用到现在感觉没容量了,打算更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满后压降比较大,要激活,就是一时找不到放电的东西,电解盐水会有氢气和氯气,氯气有毒,手头没有电炉丝 ...

也想组一个,电容买了,问下怎么激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想组一个,电容买了,问下怎么激活啊

这东西似乎没激活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