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99年出生的Made in Germany的电位器,做工不错,有点复杂

楼主(2019-03-20):
这货是从一台进口设备上拆的,生产于99年,做工细致,几处地方有想不到的特殊处理

整体外观看起来也没什么,无非就是固定方式做的比较复杂

旋钮顶部应该有个盖子掉了,带数字指示

线号,每个字的颜色不同

什么牌子的,我只知道是德国的,99年生产,1K欧

特点之一:线材绝缘有点特别,里面是白色外面是蓝色薄薄的一层,但又不是套上去的,
不像一般的线材绝缘整个是白色或蓝色

特点之二:旋钮内部是铜的,做工不错,而且有特殊作用,下面会讲

取下旋钮,这个地方也是铜的,仔细看是个“拉马”结构,上好旋钮,带紧螺丝自动抱紧电位器转动轴,
上图旋钮内部的铜材质作用之一就是防止拉马把旋钮挤爆

拉马(或者叫抱箍?)和旋钮组合的样子

数码盘是独立的,取下右边的套子就能取下来

特点之三:内部有硅胶圈防水、防尘处理

硅胶圈底部还有貌似海绵一样的东西,可以吸水?

基本上固定部分就拆解完毕了,下面是主体部分

没错,和普通的电位器没多少区别,只是固定方式比较复杂,
普通的就多半是使用这个螺母固定了

主体部分直接是卡扣,手都能轻松拆开

里面是金属丝缠绕式,比碳膜的寿命长多了

特点之四:一首一尾的处理如下图,滑片在首尾接触部分是直接与出线连接片接触的,连接片在内部做了斜面处理,
仔细看

这里还做了防水密封,刚开始还没注意,装的时候才看到的

完毕,现在可以加分了
完毕,现在可以加分了

网友:
精密绕线式电位器,国产也有

网友:
不错,看起来质量做工就是好

网友A:
看完竟然不知道是多大电阻的

来来来,给大家看个国产精品电位器,更老、更复杂: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0650

网友:
貌似是AB的电阻啊

网友:
线绕电位器,做工不错,没看见多少瓦的?

网友:
做工考究,价格也是不便宜吧

网友:
没看见关键的电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竟然不知道是多大电阻的

来来来,给大家看个国产精品电位器,更老、更复杂:

在底下“德国制造”下面写着“1K”,可能是1000欧的

网友:
很奇怪外面的螺帽固定下了大本,反倒主体使用这么脆弱的卡扣呢?

网友:
绕线电位器。。。机械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