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旧电瓶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9-03-20):
   出门停车忘了关大灯,电瓶没电了,旧电瓶差不多5年了,直接打电话买了个新的,3公里送过来安装,350元。瓦尔塔-蓝色-6-QW-45(380)18年6月产。应该没买贵。  旧电瓶不想安车上充电,拆装又要丢数据。手上只有12V2A的摄像机电源,这么小的电流能充进去吗?

网友:
瓦尔塔不错,我换的是瓦尔塔,比原装风帆电池还经用。

网友:
至少找个14.4v充电器充电电
12v蓄电池满电大改13.8v

12v时接近亏电

网友:
要14V才可以,电流小点没事,多充一会就可以

网友:
应急充电没问题,慢一点而已,而且充不满,不用担心过冲

网友A:
你是那里的啊
我们重庆这里的行规 旧电瓶必须统一收走 不然要影响环保

网友:
时间久而已,并且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那里的啊
我们重庆这里的行规 旧电瓶必须统一收走 不然要影响环保
...

你说的是连锁店那种规模的店吧,路边摊没这么多规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连锁店那种规模的店吧,路边摊没这么多规矩......

一模一样的啊.不给旧电瓶+100块

网友:
电压有点低,但是也能冲进去,充不满

网友:
买了个60毫安的,以旧换新价300元,保修2年。

网友:
旧电没收走?350便宜了。一般都近300。

网友B:
旧电瓶还留着干啥呢?12V的电源充不了的

网友:
5年的电瓶,不如直接让换电瓶的店回收掉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电瓶还留着干啥呢?12V的电源充不了的

旧电瓶我留着用做应急电源使用。

网友:
12v的摄像机电源很难冲,12v的充电器可以

网友:
5年的旧电瓶存不住电了,在个人手里就是垃圾还不如给回收的

网友:
好像电压不够

网友:
这个价格,应该是回收旧电瓶才有的。不用考虑了

网友:
拆开摄像机那个12V2A的电源,把电压改到14.4V,最好是有恒流,不然很容易烧。如果摄像机电源还要用,不能改,就只能单独买个铅酸电池充电模块了,建议上太阳能控制器,12V/24V都能充,而且带数显,二十块包邮很多的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