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0元打造斐讯T1散热底座~

楼主(2019-03-20):
0元打造T1散热底座~
去年闲鱼入了个斐讯T1电视盒子,被闲鱼JS坑了!后来才发现PDD上价格低很多~~
这款盒子非常不错!看电影很爽~除了芯片不支持DTS硬解~但是可以软解还算完美了!
但是盒子设计小巧,芯片又是发热大户!因为盒子整体还算非常好看的
不想破坏。于是当时就打孔散热了~还加了个支持5G WIFI的外置天线~
其实整体散热还算可以了~但想到夏天马上就要来了,还是需要改进一下散热。
网上有款专供的还不错,也喜欢。但是还是像自己来搞一个0成本的~~
搞0成本前,我还在PDD入了块带USB接口的12CM风扇,但是入手发现这风扇质量太差!
油封居然还漏油!而且不带灯!!!就放弃了~~~
之前购买电脑机箱送了带灯12CM静音风扇,就拿来用了
为了不破坏原风扇的接口,就大算用主板的3针插孔来转接

这个位置的三针很难得用得上啊!拆了~

找个USB线剪头,焊线忘记拍了,焊线很简单。随便用绝缘胶包的,热缩管不在身边,没办法

这个三针插头,只需要焊接火线和零线都可以,第三针不需要
CPU 风扇 3针定义:1脚 接地(一般为黑色线)2脚 12V电压(红色线)3脚 测速线(监控风扇转速,一般黄色)

找4颗长脚的螺丝加螺母加个风扇防护网就OK了!

防护网我是装在下面防止碰到扇叶,出风位置不需要防护

放上T1看看,四周有空隙

为了散热效果,用东西填充空隙位置。
我是用的家电黑色泡沫块,切割后用黑色绝缘胶包裹

我只包裹了三面,正面位置正好有螺丝挡住T1两边,而且没有缝隙

放上T1效果

风扇上电效果

放上T1上电效果,T1两个侧面我之前开过孔

T1底部我也是开过孔的,风扇风就会进入到盒内再吹出

自此0成本打造T1散热完成!
本来就是静音风扇,转速不高,风力不太大。
后面我再找找之前的风扇调节器还在不,看能搞个手动调节转速

网友A:
加防尘过滤才是王道

网友B:
小白问一下,PDD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问一下,PDD是哪里?

就是床说中的拼夕夕夕夕

网友:
干的漂亮! 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问一下,PDD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防尘过滤才是王道

想了可以在下部加上防尘网!

网友:
平 多多   平 多多

网友B:
查了下要168,也不便宜啊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要168,也不便宜啊

我在熊熊上买的130,没刷系统没加散热的,只刮了K码

网友:
大冬天把我烫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我弄了架子立着放,自然散热。

网友:
T1盒子确实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
只要有接口就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