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包裹,请万能的坛友帮鉴别一下真假?正新犀牛王II

楼主(2019-03-20):
电动车新国标即将正式施行,本人更倾向于骑超标车,所以对现有的超标车进行必要的维护。
后轮轮胎不行了,已经全部磨光了。在网上选购了正新犀牛王轮胎,都说正新轮胎假货特别多,在轮胎方面是外行,所以发帖请坛内大神们帮忙鉴别一下真假,顺便听听大家对正新轮胎质量的看法。

侧包装胶带上也印有正新标志“CST”

网友A:
正品不正品用用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不正品用用就知道了。

呵呵……,这既要时间检验又需要与其他轮胎比较。
有些假货内行人一看便知,但也有些假货从外表难以看出。

网友B:
哈哈,备胎吧,真假有区别嘛

网友C:
轮胎用用就行知道了

网友D:
开超标电动车不放心,还是开个小踏板舒服,关键有保险,很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备胎吧,真假有区别嘛

电动车不时兴留备胎吧……
买来准备自己换胎,自己动手换比到修车铺换要省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胎用用就行知道了

用三年应该差不多吧,能用三年就行了,超标电动车也只有三年的过渡期,过渡期结束要是查得紧就不让上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超标电动车不放心,还是开个小踏板舒服,关键有保险,很安心。

我说的超标车是相对新国标而言的,其实超标电动车车架要比国标车结实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超标电动车不放心,还是开个小踏板舒服,关键有保险,很安心。

我也是这样想的,本来想把自己的山地车加一个电机,再买电池和控制器等,一些电动改装套件,但也害怕不让上路先不改了。家里的两辆电动自行车,都已经卖掉了。我目前的需求很想要一个犀牛盾的,加厚山地车半光头胎,因为最近跑一次越野就漏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超标车是相对新国标而言的,其实超标电动车车架要比国标车结实些。 ...

前年在一个路口,一辆电动车逆行闯红灯窜出,我的车头撞在了他的肋骨上,骨裂赔了5000块,这是保险无责任赔的上限,如果没有保险,自己掏钱起码上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年在一个路口,一辆电动车逆行闯红灯窜出,我的车头撞在了他的肋骨上,骨裂赔了5000块,这是保险无责任 ...

电动车“乱象”乱的是人,是部分骑车人不遵守交规产生的“乱象”,其结果既害人又害己。

网友:
湾湾品牌,高端的叫玛吉斯,中端的叫正新,还有个低端的叫樱花,难得一见。

网友:
算是正品。因为冒牌货,简单观察,字体这类细小的工艺,一般不会做的很认真,也很难做的很好。只有正规的公司,细节也不马虎

网友(2019-08-13):
俗话说真金步怕火来炼,你找个人少的空旷土地,最好是有水的地方。用火烧,4步鉴定真假(望,闻,听,看)
1望:从不同角度看火的燃烧颜色,一般好的橡胶燃烧充公,无明显黄火。
2闻:从不同角度上风和下风闻燃烧的味道,好的橡胶有一股很明显的胶味,不怎么刺鼻。
3听:从不同角度听燃烧物发出的声音,好的橡胶会听到吱吱声,差的会有噼啪声传出。
4看:观看燃烧后的残留物,正品好的橡胶燃烧充分,灰成白灰色。
到这里基本就鉴定完成了,是真是假自己鉴定,不用谢我

网友:
正新正品质地细腻柔软气味淡而清香,如果粗糙僵硬臭气熏鼻就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