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不知道的控制柜

楼主(2019-03-20):
        走了一趟废品回收点,发现一件东西,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产物,像是一个什么控制柜,面板上有“透视毫安”、“照像毫安”字样。拆了一对电子管J3、J9,还有油浸电容、铝壳电解电容、大红袍电阻等。
        那么,问题来了:
一、这是什么控制柜?
二、J3、J9是什么电子管?
三、油浸电容多大容量?
面板

控制柜里面元件板
控制柜里面元件板
控制柜里面元件板
板子遭遇外力破坏
电子管一对J3、J9
电子管顶部
油浸电容
油浸电容
铝壳电解电容,450V22uF,外壳负极。
三极管WH5–2A  15K–X板子正面
可见三极管,都锈蚀了。
大红袍电阻
电阻可变电阻、继电器

网友:
明显是医疗废品,估计透视机器控制柜

网友A:
X射线机的控制柜,电子管、大红袍电阻和线绕电位器还不错,其他没什么价值

网友B:
容量可用表测,还问啥.?老北字失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可用表测,还问啥.?老北字失容了吧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了,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射线机的控制柜,电子管、大红袍电阻和线绕电位器还不错,其他没什么价值 ...

请教这一对稳压管怎么用,不晓得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