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需魔改,支持多代CPU、DDR3和Win7,经济装机首选铭瑄H310C

楼主(2019-03-20):
前几天朋友电脑坏了,想让我帮他参谋一下攒台机子。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性价比高,而且原来的旧件能用上就用上。看了一下他之前的旧电脑,,电源烧了导致主板报废了,一颗老处理器赛扬G540,已经过时了,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剩下的只有两条DDR3的内存和一个盈通R6770显卡还有几个硬盘了。机箱和电源用我手上的存货,CPU最近没什么优惠,先用我闲置的i5-8400顶几天,现在只差只一个主板了。
由于他用惯了WIN7,所以要求最好能装WIN7,可支持英特尔8代处理器的主板大多不支持WIN7了,要想继续用WIN7,找一款H310C主板是最省事的。由于之前用过铭瑄的主板,感觉还不错,于是再次选择了这个品牌,入手了铭瑄挑战者H310CM-V3H。
铭瑄挑战者H310CM-V3H的外包装采用了铭瑄主板惯用的紫黑色纸质包装盒,左上角印有铭瑄主板的LOGO,右上角印有电竞之心的标志,这款主板也是挑战者系列的游戏主板之一。铭瑄挑战者H310CM-V3H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主板,它支持intel第九代/八代/七代/六代Core i7/i5/i3/Pentium/Celeron,同时还能支持DDR3内存。盒子上只标注了win10的标志,其实这款主板是支持win7的,因为官方还提供了Win7的驱动,无需改动即可使用。唯一的缺点是win7模式下,英特尔不提供核显驱动,因此要配一张独立显卡,原来的老显卡也就能派上用场了。
打开包装盒取出主板,可以看到主板用防静电袋包裹。除了主板之外,包装盒内还有一个IO挡板、一条Sata线,和一本快速安装手册。铭瑄主板附带的快速安装手册是通用的,并非针对某一个型号,因此安装时其实帮不上太大的忙,对组装电脑不熟悉的用户还是在网上找一下相关的教程比较好。
铭瑄挑战者H310CM-V3H是一款M-ATX(紧凑型)主板,因此体积显得非常小巧。因为体积小,所以功能也比标准板子少了很多。整体看上去主板上接口不多,器件也比较稀疏。板子的整体做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铭瑄挑战者H310CM-V3H支持intel LGA 1151封装的第九代/八代/七代/六代Core i7/i5/i3/Pentium/Celeron,跨度是相当大的,也给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由于装WIN7系统不支持核显,相比i5-8400,买不带核显的i5-9400F更合适,性能比i5-8400略强,价格还更便宜。
铭瑄挑战者H310CM-V3H支持双通道DDR3内存,支持的内存类型为DDR3 1066/1333/1600MHz Non-ECC内存,最大支持16G容量。目前DDR4已经是主流,不过价格还是有些昂贵,对于普通用户来说,DDR3的也基本够用,性价比更高,对于手上有DDR3内存的用户来说,能利用上也能节省一部分开支。
仔细看了一下他的两个旧内存条,都是金士顿的KVR内存,不过一条是2G 1333M,另一条是4G 1600M,不同频率的内存条一起用,高频的会降低到和低频的一致,不知道兼容性能不能保证,先装上再说。
铭瑄挑战者H310CM-V3H提供一个PCI-E标准插槽,可以作为独立显卡扩展槽使用,另外还有两个 PCI-E X1插槽,可以用来扩展开机卡、声卡、串口卡等设备。
铭瑄挑战者H310CM-V3H采用24+4电源接口形式,采用了3+1相供电。板上的电源采用了超低温八爪鱼MOS保证给系统提供稳定的电源。3+1相供电不算强,但是一般用功率大的处理器也不大可能考虑到用这款板子,所以也基本够用了。
铭瑄挑战者H310CM-V3H提供了4个SATA 6GB/s接口,可以接4块SATA接口硬盘,如果想给电脑加个固态提升速度,也需要注意购买SATA接口的固态。
铭瑄挑战者H310CM-V3H提供一组前面板音频接口插针,一组232串口插针,一组USB3.1 Gen1插针 和两个x USB2.0插针,可以自行外接端口使用。
板载接口方面,H310CM-V3H提供PS2鼠标键盘接口,给家里有老旧PS2接口键鼠的用户提供了方便。显示方面,提供HDMI 2.0 接口、VGA接口,用来接驳显示器智能电视等设备也足够用了。USB接口方便,板子上自带两个USB3.1接口和两个USB2.0接口,用于扩展存储,没有提供TYPE-C接口。网络接口方面,H310CM-V3H采用的是千兆网卡,现在家庭宽带普遍为200M了,只有千兆网卡才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除此之外,板子上还有三个标准的3.5mm音频接口,组成6声道音频输出。
板子往机型上安装之前,我们先将CPU装好。新主板自带一个黑色的塑料保护盖,在按照正确操作之后,保护盖会自动弹开,不要手动取下保护盖。
这是主板安装完成后的样子。具体的安装过程不再赘述。铭瑄挑战者H310CM-V3H提供一个CPU风扇接口和一个机箱风扇接口,两个接口都支持PWM调速。如果机箱风扇接口不够用,可以直接用大4P转小3P线接电源。
由于I5-8400内置显卡,如果装WIN10系统,直接用核显就可以。如果想用WIN7系统,就要安装一个独立显卡了。为了检测老显卡是否能够正常使用,我们也给他先装上,等买了新U后直接换U就行了,选择面更加广阔。
铭瑄挑战者H310CM-V3H采用图形化的BIOS界面,提供中英文两种语言。不得不说最近几年的主板厂家在BIOS界面方面做的越来越人性化了,青绿色风格界面看起来很舒服,而且支持鼠标操作,选项分类明确,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设置。
先去铭瑄官网下载对应的驱动,然后按照步骤直接安装系统和驱动。装完后用鲁大师检查一下硬件识别情况。在鲁大师的硬件检测页面,我们可以看到本次组装的这台电脑的配置情况。说实话用I5-8400浪费了一些,换个低端U可能更协调一点。好在都是存货,先给他用吧。
鲁大师跑分117925,显卡和硬盘严重拖后腿,导致跑分直接拉到及格线一下。电脑配置这东西确实要考虑木桶短板效应,要合理搭配才能物尽其用。

总结:
好了,本次的装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总的来说,铭瑄挑战者H310CM-V3H兼顾了新处理器平台,让我们可以用上更强的CPU的情况下,还能继续使用WIN7,这样对于部分无法使用WIN10企业和单位提供了一个电脑升级的新选择。更重要的是它还保留了性价比比较高的DDR3内存,让老硬件继续发挥余热,对显卡性能要求不高的用户随便找个点亮卡就可以,所以可以说铭瑄挑战者H310CM-V3H是一款性价比不错的主板,可做为经济型装机首选。

网友:
楼主照片拍的不错

网友:
难道是商家广告?

网友:
说的这么详细,让我认为这是一个评测的帖子

网友:
楼主的主板什么价入手的,前此日子我的电脑主板挂了,在东上,入了块梅捷的B85 BTC .376元。大板,内存4插槽。好像和铭*是一个代工厂

网友:
够用就行 要我选技嘉或七彩虹

网友:
H310C就是原来的H110,芯片组硬件没有变,只是intel为顺应中国市场的魔改节奏而官方改名的

网友:
我最近也想升级主板和CPU,不过看中的是七彩虹的H110 DDR3主板和G4900或者G6400CPU——手中有条4GB的DDR3内存,机箱电源等等都是十几年前的,还能用。

网友:
过渡时期,不是DDR3+DDR4的配置好拿出手?现在装机的阻力在内存太贵,AMD专用条8x2才几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