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8AB 量产后容量减半,哪里错了

楼主(2019-03-20):
3268AB  量产后容量减半,哪里错了

楼主:
据说是BIN级定容,重开试试

网友:
试试low慢扫开卡?

网友:
请看我的贴

楼主:
容量设置把bin=4 30000  ,量产后恢复

网友:
我有一个ssk的 128G,美光TLC,量产时提示坏块太多,屏蔽后量产成功,但容量成了65.5G,但是原来写入速度时快时慢,还卡顿,最高也只有30M/S,量产后写入速度60--70M/S,个人觉得是值得的。

网友A:
据我所知3268带这个颗粒会不过检验,楼主可以试试跑数据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3268带这个颗粒会不过检验,楼主可以试试跑数据检验!

跑圈没问题,和量产坏块数一致

楼主:
量产到新固件速度有提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产到新固件速度有提升

你这是3268ab还是3269ab,我有这个8ce的颗粒,量产完64G有10M不过检验!

网友A:
楼主把量产软件整个百度云链接吧,我看跟我的一样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产到新固件速度有提升

你这个U盘跟我的主控、闪存跟我的都一样啊!速度怎样?

楼主: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SMI/2019/14024.html
我下的这个

速度还行,3.0能到读写100/50
3269AB实际上用3268AB量产就行
我京东买的台电锋芒的,坏块多了点
凑合用吧,还能质保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3268ab还是3269ab,我有这个8ce的颗粒,量产完64G有10M不过检验!

在选择erase good block only   在量产一遍可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U盘跟我的主控、闪存跟我的都一样啊!速度怎样?

3.0读写100/50  2.0写24左右

你的速度好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量产软件整个百度云链接吧,我看跟我的一样不

量产网有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SMI/2019/1402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网有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SMI/2019/14024.html

在选择erase good block only  有的坏块可能没扫描到,我都是量产2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3.0读写100/50  2.0写24左右

你的速度好不

我是在64位WIN7下在USB3.0口量产,用ATTO检测写入90,读取130
下面是大文件读写速度

建议你在WIN7下量产

网友:
在USB2.0口读写都是3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选择erase good block only  有的坏块可能没扫描到,我都是量产2遍

我是在debug界面执行了erase all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