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拆一个绕满自停绕纱器让大家一观。。。M币难赚,想下别人的附件都不够

楼主(2019-03-20):
这是单个。电源有个电源集中供电和控制的。单个有纱线断了也会停。一个大电机,电机外圈转轴心不转的。电机下有个24V灯泡,正常运行不亮。有状态才亮

电源接口

先拆上开关简单铜线铜皮接触形,还有个两位拨动开关

这是电另一个开关。这是电磁感应的。这个坏了。没反应,想拆换,发学仓库没有,只能等采购回来再换了

这是主控部份,一个由电机外面黑胶圈受压力带动的开关主要是调节电机外壳上绕纱的多少。一个5W820欧的大电阻,还有一块主控板,好多接线。中心小园孔是直通电机绕组的。总共五条线连接到绕组上,绕组是固定的。跟吊扇电机一个原理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用来装在鱼杆上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用来装在鱼杆上效果.

不行吧。电源箱很大一个。差不多80多斤,380v三相电输入。这个单个是24V。两条信号,两条电源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