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交易区购买的蓝叶软硬线电缆

楼主(2019-03-20):
软线买的早,比后来买的硬线还便宜,非常不错。硬线直径1.18MM左右。计算下来截面积1.09。居然超了!!可能是我的卡尺有问题吧。
硬线的整圈电阻1.8欧,长度标称是100M,这个就没有实量了。
软线的整圈电阻是1.7欧。

网友A:
一平的线只能装灯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平的线只能装灯用啊

现在插排国标线也就1平方  以前0.75平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插排国标线也就1平方  以前0.75平方

与插排不同的。因插排1.5线长用1.0的还行,长了配线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平的线只能装灯用啊

小功率电器,用用足够了,。我买来是用来家里改线路用的。偶尔兼职电路维修时用用控制电路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插排国标线也就1平方  以前0.75平方

是的,地摊货能有个1平的就很良心了

网友C:
有大点的没

楼主:
论坛优惠购里有,大的就没这么便宜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大点的没

我有2.5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