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点焊机

楼主(2019-03-20):
打算制作点焊机,微波炉弄好了,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也有,不知道具体方法。

网友:
拆掉微波炉变压器次级线圈,用粗线(最好是焊把线)绕4圈,组装即可。

网友:
我进来看一下,我还以为楼主已经做好了呢。

网友:
白激动了一场啊。期待上成品

网友:
时间继电器没有20几块的控制板好用

网友:
初级用锯子锯掉,缠35平方线3-4算,买一个时间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进来看一下,我还以为楼主已经做好了呢

网友(2021-12-18):
上单片机控制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