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各位大师们看看俺的主板要换一个什么芯片组的主板呢??

楼主(2019-03-20):
各位大师们看看俺的主板要换一个什么芯片组的主板呢??

俺的主板和CPU信息。。。。。

主板目前启动不了呢。。。。。

打算换一个主板算了。。。。。

换个大概多少钱呢亲?????

各位大师们看看俺的主板要换一个什么芯片组的主板呢??

网友:
推荐z77的主板

楼主:
那二手的多少钱呢?
亲。。。

网友:
要求不高B75就可以了,二手100多块钱吧,高些的H77,Z75,Z77都可以,H61一般没有USB3.0接口,B75可以有。

网友:
推荐H61和B75,价格80-170,Z77一类太贵,便宜的也要三四百,

以上都是二手价格,

网友:
h61和b75就是有没有usb3和SATA3的区别,都是一百多,差个几十块钱,我记得h61只支持gtx7系列以下的显卡

网友:
h61 有带USB 3.0S的

网友A:
原来H61还是配H61 便宜

网友:
想想还是整套换了好,毕竟几年前的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H61还是配H61 便宜

问题是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多少钱呢?

H61真心贵,物以稀为贵,i3-8100走起,换平台吧,

网友:
如果用的是联想的机箱,最好还是用联想拆机的主板,用其他的主板前置音频需要改线序,前置usb多了两针接地,虽然不用改但插的时候需要空出。

网友:
联想主机最好还是换成联想原装的主板,H61/B75就可以,Z77完全浪费(再说联想也没有Z77的板子),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型号的板子价格不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