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坑多多来的音乐U盘

楼主(2019-03-20):
最近迷上坑多多那个果园了,为了拿化肥和水滴买了很多便宜东西
这个u盘就是,插到车上听听歌也不错,从网上下太麻烦,而且有些歌曲合集资源还要钱,还不如买这个,还落个U盘用
看吐了的造型,好像没个正品大牌用这种设计

里面的部分像是粘住了,拔不出来,看了看应该是黑胶体,于是从u口下手,直接挑出来

角上划坏了一点,还好没伤到电路
右边这是mico口的焊点吧?

16G的,现在这么便宜了,上学时用到u盘,看了都好几百,最后买了个128M的MP3,顺便当u盘了,虽然更贵点!

里面歌曲还真不少!1300多首

把歌拷到硬盘上,快给我塞满了,硬盘才80G:titter:
酷狗打开就卡,来个经典的播放器,用过的人都老了

网友:
都是这种货,只能存点音乐

网友A:
用过WinAMP的才是老了

网友:
另外一头可以焊个micro usb上去

网友:
这东东杂牌,听歌可以,但是不能存重要资料哦,有可会一时兴起会毁掉你的资料哦。

网友B:
另一头焊个接口就能当手机优盘用了,前提是你的手机得有OTG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WinAMP的才是老了

这千千静听皮肤还是致敬WinAMP的想当年的想当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头焊个接口就能当手机优盘用了,前提是你的手机得有OTG的功能

现在出的手机应该都带OTG了,可惜现在用的是type-c接口的

网友:
把需要的文件导出备份一下,我爸刚买了一个唱戏机存储卡,结果发现没文件,我用装机启动盘上的数据恢复弄出来的,如果是特殊加密我也没办法。

网友:
最少容量是真实的 比买空白的实在点

网友:
拼多多很少买东西,主要是签到薅羊毛,果园现在不花钱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千千静听皮肤还是致敬WinAMP的想当年的想当年啊!

你说的是这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WinAMP的才是老了

我现在还在用WINAMP。

网友:
我也败了个一样的,主要是买里面的歌曲,自己去下载太麻烦了

网友:
我也败了个2个,主要是里面的歌曲不用自己搜集,10.9送otg转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出的手机应该都带OTG了,可惜现在用的是type-c接口的

华为授权店都有 Type-C的OTG转接线,我就买了一个。不过华为的OTGUSB那段USB是3.0的,也就是9针的接口

网友:
啊 真香  小时候的味道

网友:
当年的豪杰解霸也火的不得了,电脑软解VCD的时代。

网友:
现在播放器没以前的好用

网友:
看到千千静听,突然才发觉我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