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详细拆修KAIRUI HC-001理发推剪

楼主(2019-03-20):
拆修一个理发推剪
据说这东西买回来就不怎么存电,充一次电也就理一次,后来中途还要再充一会,再后来用的就充不进去了,本来看着脏的不想修的,后来没事还是打开看看吧,由于太脏了,所以拆的时候就没有拍照,拆完洗干净,消毒后组装的时候才拍的照片,所以看上去还是挺干净的。

看下充电器,直流3V的输出,80mA电流,实测100mA,镍镉电池充电刚好

侧面外观,中间有卡尺深度调整环,调整机构内置,五个档位,一个档位5毫米。

放大看看

正面,三角形推拉开关,档位和手感不错,

背面,三个仓盖螺丝

推剪部位特写

由正面向下按压推剪齿部,

拆下推剪,

推剪正面,

分解后的推剪

拆下推剪后前壳体内部的样子,偏心指销驱动,两个不锈钢固定螺丝,推剪头固定钢片

取下驱动指销

拆下两颗不锈钢螺丝后,取下两钢片,其中一个可能是压电机轴密封卡套的,都是不锈钢的,磁铁不吸。

把档位拧到5档,让卡尺调节连杆全部伸出,按压调节连杆,取下前罩盖

正面

调节连杆,电机轴密封卡套露出来了。

放大密封卡套,里面压着密封胶垫,后面有取下后的特写

取出档位调节环,一边是档位定位槽,一边是调整内齿轮。

上面的定位销和弹簧,

下面的档位调整机构,档位调节套带动齿轮转动,齿轮带着大螺距螺杆转动,螺母连着调节连杆平移。

拆下的样子,档位调节机构,拆下这三个螺丝就了以拆下仓盖了。

拆开仓盖,有硅胶圈密封防水好像还不错,取下隔圈,

电机轴密封套件,塑料卡套和硅胶垫

取下电路板和电机

电机标识和电路板滑动开关一面。

翻过电路板,有一电池连接断路了,

测了一下电池,有一个电压已经是零了,刚好有一对十几年前的充电电池换上,

负极有商标

换好后的样子

电路板电池下面的开关机构、有铜接触片、滑块、拔动杆、摇臂轴。(拆开状态)

背面开关推动使摇臂轴转动,带动拔动杆拔动滑块移动,使得弹片与电路接触或分离,起到开关作用。这样的复杂机构目的就是为了防水。(工作状态)

滑块背面放大,可以看清拔杆与滑块的连接

拆下滑块的样子,接着拆下这上面的四颗螺丝,就可以拆下开关前面板了。

开关前面板拆下的样子,四颗螺丝都带橡胶密封圈防水。

翻过来取下前面板,摇臂摇臂轴是整体,与壳体之间有密封圈防水。开关推钮有卡子,卡在前面板上,

前面板及取下前面板后的三角形推钮,推钮前面的小叉起定位作用。

上壳体、前面板、开关机构合影

所有零部件合影

到此拆解完毕,实际是安装的逆过程,安装时把滑动部分涂些润滑脂,密封面涂抹凡士林。这款理发推剪虽然在买来时就存在电池质量问题,不存电,机身材料一般还说的过去,螺丝采用了不锈钢螺丝,做工也凑合,防水布局设计我认为还是合理。

(End)
谢谢观赏!

网友A:
镍镉电池每次电用完再充电,否则记忆效应用不了多久就充不进电了,我爸有个剃须刀是镍镉的,他喜欢每次刮完胡子就插上去充,结果用了一年那电池就没用了

网友:
拆的彻底!好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镉电池每次电用完再充电,否则记忆效应用不了多久就充不进电了,我爸有个剃须刀是镍镉的,他喜欢每次刮完 ...

是这样的,不经常用,用之前充一下,现在充一次可以剔两个光头,够用了,电池坏了再换,不然旧电池也是闲坏

网友B:
要用的话换个锂电池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的话换个锂电池进去就好了

是的,先把旧电池消耗一下

网友C:
电池不存电,有可能用的是拆机库存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存电,有可能用的是拆机库存旧电池。

有可能,都是垃圾电池

网友:
楼主拆得真详细拆得精彩

网友D:
镍镉电池就是自放电有点大

网友E:
拆得仔细,发帖耗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
对机械结构的认知颇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得仔细,发帖耗了不少功夫吧

是的,由于晚上发帖要通过审核,只有晚上电脑编辑好文字,再给图片按顺序命名,白天有时间复制粘贴,再按图片序号插入就行了

网友:
我这有个理发老店,我记忆起至少有二十二年了,理发椅从木头的可调椅背到后来的伸降气柱椅子。从手动理发剪推子,到220v电动,再到现在的18650锂电池电推子。去理发的时候经常看到三四节18650正在充电,还有两节放在旁边的。

网友F:
不错 拆的很细心 发图不容易

网友:
终于回来了,密码一个多月才找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镉电池就是自放电有点大

凑合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拆的很细心 发图不容易

呵呵,谢谢理解。

网友(2019-06-02):
动手能力很强大,这种电池比较容易漏液,坏的快

网友(2019-09-06):
照片很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