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最近博世搞活动看到GSR3.6起子不错,不知道实际使用怎样

楼主(2019-03-20):
GSR3.6 电动起子,看到这个小巧力量大,带无级变速,缺点不带扭力调节,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怎样。
拧螺丝顺手吗,电池续航怎样啊。值不值得入手,谢谢。

网友:
就拧一下长的小螺丝有点用,
干活不行,自攻螺丝是不行

网友A:
不带扭力调节的都不要买

网友:
我15年在京东买的GSR3.6,当时才319块,这个月初接近原价卖了后(留下了个收纳包和批头)买了得伟DCF680,感觉680好用的多,GSR扭力大且没有扭力调节,容易扭到手。

网友:
工作性质不同,不一定都需要的扭力调节!

网友:
有就比没有强 ,有扭力调节的会更好用。

网友:
这个比IXO好用,千万别买IXO

网友:
就是速度慢了点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带扭力调节  调好扭力不怕扭滑丝螺丝

网友:
没看到哪有什么活动啊??

网友(2020-10-15):
引用 网友A:
不带扭力调节的都不要买

现在哪还有带扭力调节的

网友:
不带扭力调节的都很难用

网友:
不带扭力调节,你还不如直接买个电钻。

网友:
几个个硬伤,样子丑、握持感比较差,另外转速慢,变速箱声音不好听,……不建议购买!我以前有个比这个还高一级的bosch drive mx2,650元买的,后来都转手卖出去了,卖了720元!

网友:
没扭力调节不是问题,调速很多时候可以代替扭力调节,因为调速实际是调功率,扭力和转速一起增大减小。问题没有自锁披头座。
博世还有个更高级型号,电池通用,增加了自锁披头座和双速。

网友:
扭个螺丝还不错

网友:
样子真的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