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diskgenius对新固态盘做4K对齐时还要设置磁头参数吗?

楼主(2019-03-20):
如图,新固态盘分区做4K对齐的设置时,选择不同的对齐扇区数时,详细参数页面里,起始柱面设置区域里,磁头、扇区该怎么填啊?是要自己计算数值来填写吗?这也太难了。请教大神啦!

网友:
默认不用设置

网友:
不用管,你看的少就简单了

网友:
直接用pe系统自带的工具就挺方便的

网友:
直接系统安装的时候分区,自动对齐,还操作方便

网友:
固态硬盘哪来的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