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爱迪生复古LED灯泡拆解

楼主(2019-03-20):
买了几个这样的爱迪生灯泡复古LED
碎了一个

规格在包装上

玻璃拆掉

三条LED并联为一组

两组LED串联

灯泡座里面是LED电源

电源拆出来,是一个阻容降压

整流桥、高压电容、电阻

网友:
碎了一个照样用,散热不是更好?

网友A:
这种灯丝看上去很个性,很复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丝看上去很个性,很复古

听说散热不行,寿命一般不长...

网友:
爱迪生风格的球泡灯,在一些高档的商店里见到过,主要为了装饰,估计功率不会超过3W。普通款式的3W球泡家里有一个不亮了,想撬开看看结果突然碎了,还好没刺到手,原来是玻璃壳不是塑料。

网友:
这种爱迪生灯泡LED灯条估计是多颗小功率LED芯片串联,需要高电压点亮,阻容电路省成本。

网友(2019-04-20):
散热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