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卡短接哪里才行??

楼主(2019-03-20):
如题!!!每个洞都试了,就是没显示任何容量出来,开卡工具也没扫描到!!

网友A:
额。。。。。左。。。。左上角竖着的两个洞洞。。。如果再不认考虑换电脑,再不行量电压。。。。最后一个终极大法:换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左。。。。左上角竖着的两个洞洞。。。如果再不认考虑换电脑,再不行量电压。。。。最后一个终 ...

左上角那两个洞洞 横着竖着都不行,换电脑也不行,咋量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上角那两个洞洞 横着竖着都不行,换电脑也不行,咋量电压?

固态短路脚就是左上角那个ROM-Mode 竖着的,你把板子上的闪存拆下来在短路试试。如果拆下来短路能识别固态板子就说明闪存颗粒坏了

网友:
先把闪存吹下来吧  闪存上面全是助焊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短路脚就是左上角那个ROM-Mode 竖着的,你把板子上的闪存拆下来在短路试试。如果拆下来短路能识别固 ...

颗粒坏了会导致识别不了?

网友:
50包邮解君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颗粒坏了会导致识别不了?

是的,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C:
你试试右边那两个,短接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右边那两个,短接上电

哪两个??

网友C:
左上角第二列,JP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上角第二列,JP1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