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无奈牌UFS优盘到手啦

楼主(2019-03-20):
不评测,只是想问问,这货怎么无损拆?想把pcb旋转180度调个个儿,左边的这种换成右的这种。

网友:
找个绳子绑后面挂绳的地方,使劲拉就出来了

网友:
为啥非要无损拆嘞,装回去点一滴502就很牢固

网友:
我也上车了,第一次用无奈的这个外壳,请问塑料部分品种怎么样?是不是好品质的塑料件?

网友:
要 拆很简单,用风枪吹热,用小起子把压住上面大拇指往下使劲一压就滑出来了

网友:
我在无奈家买is903-257G时附带买了3个这种推拉壳 4元1个 比某宝还便宜 把原来买的G2壳全换了

网友:
手机能用吗   这个u盘

网友A:
jms901做的?ntfs分区格式

特别需要ntfs格式
所以jms901未来肯定会成为 众多做u盘的主打

网友(2020-04-16):
引用 网友A:
jms901做的?ntfs分区格式

特别需要ntfs格式

不一定
现在3350技术比901成熟不少

网友:
拆这种壳我是轻车熟路,招一个那种粗绳从尾部挂住,一手拽绳一手反方向拽壳就行了,我已经拆了大概10个了。网上说什么翘片之类的根本用不到

网友:
前一阵也有这个需求,前辈看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