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维修,创维酷开电视不开机。

楼主(2019-03-20):
一台创维酷开42K1不开机,从创维论坛反馈看故障爆发率还不低。表现为上电开机后,屏幕亮一下,出现创维互联网电视那一屏后,马上就黑屏,机体下方LED指示灯从红色转为蓝色(开机后为蓝色)随机转红色。
断电随机静止一段时间,偶尔也可开机,但大多数情况是开不了机。
偶开机成功,播放中不定时自动关机,多久关机随机的。关机后难以再次开机。开机成功后自行关机(待机)后,有明显的滋跐声响,无法再次开机,只能断电尝试再开。
创维论坛说电源板故障可能性大,今天拍了几张照片,烦请家友帮看看。

楼主:
这是背面的一个芯片,看着一个针脚焊锡似乎和旁边的有异,更新鲜的感觉。

网友:
电源板故障,换....

网友A:
发热虚焊了吧,注意看一下,或是主要原件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B:
创维电视不开机一般的主板出问题的多,但是你描述的现象不是主板,偶尔能开偶尔不能开这种故障多见于PFC电路问题。你对故障码描述的清楚,但是看出来你对维修并不在行,所以,如果不想请人修就换块电源板试下吧

网友:
估计又是电解电容做怪,但看板子上都是尼吉康的电容,质量比较好的了

网友:
自己折腾悠着点等下碰到屏本来300能修好把电视弄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维电视不开机一般的主板出问题的多,但是你描述的现象不是主板,偶尔能开偶尔不能开这种故障多见于PFC电 ...

嗯,我没有电子维修基础
淘宝只邮寄修主板,其他不管,也不包修好。
我考虑这款电视机这个故障应该比较多的,准备初步排除故障源买板子换。
创维售后已经不想搭理他们了。已经放几年没修,不是看屏还可以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虚焊了吧,注意看一下,或是主要原件补焊一下试试

肉眼没看到虚焊,本来也想着找到虚焊来着

网友C:
电源电容爆浆了,我家2台创维酷开,37寸的,都是电源电容爆浆,一开始也是开机困难,后来就开不了机了,买了些电容回来换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容爆浆了,我家2台创维酷开,37寸的,都是电源电容爆浆,一开始也是开机困难,后来就开不了机了,买 ...

我看了,没爆。哭开这次花了本钱的,用的黑金刚电容,后面壳子都是透明的呢

网友:
碰到过差不多的问题也是酷开电视,自己淘宝买块电源板换掉就好了

网友:
量+12V.+24V是否正常,再判断是否电源故障

网友D:
因为刚开机有画面,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刚开机有画面,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刷机无数

网友:
你们别吓我,我也是买的酷开小企鹅,现在已经几年了,没毛病呢。

网友(2019-04-19):
黑屏后用闪光灯照屏幕,看有没有图像

网友(2022-05-05):
这型号灰屏有什么常见问题吗?

网友:
看看这两个地方